切割一毫米的薄板遇到转角总是挂渣---求助

楼主(2008-04-08):
请问各位搞激光切割的大侠们。
切割一毫米的薄板遇到转角总是挂渣。
谁有好办法解决一下。
气压用9,10公斤左右。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床?,速度多少?不过看起来你的气压也太大了吧.,焦点对好没有?

网友:

你应该 速度太快了
你怎么叫大佐呢

网友:
一般切割不锈钢的时候转角会速度不是均速的  比你原来的速度慢 所以会挂渣 跟气关系不大 只要你不开小了 大了浪费而已  一般的转角都会有一点小渣 看图形来定了   呵呵  个人见解  如有不意见请指教

楼主(2009-07-22):
T1.0spcc氮气,速度10米的工艺。要求的是速度不能低于这个!

楼主:
是挂硬渣!

网友:
气压用0.7左右就可以了  速度1100mm左右   用氮气割

网友:
SPCC材料为什么要用氮气?有点浪费的感觉。氧气不就行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器?你的焦点在多少? 我看你的焦点过高了一点,还有几点你要注意:转角速度过快或者过低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你试着把转角速度调快点,或者调慢点,看看效果如何。你的是硬毛刺,应该是过慢了一点。气压最好是再大一点!
还有就是说你可以用1.5厚的不锈钢的工艺割,看看什么效果,实在不行就擦镜片。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切割速度!!   多试试吧   本人的几个建议。
激光设备与工艺交流群(高级):86285199

网友(2013-08-27):
操作或编程时可以设定角速度,角冷却功能,不知道你的软件上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