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怎么画的图保存不了---请教

楼主(2008-04-08):
我刚下载了2006版CAXA,安装后画的图怎么保存不了啊,有没有人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谢谢!

网友:
楼主,据说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建议你安装这个:中国机械社区 » CAD » CAXA » [分享]EB2007R3正式企业版(新版)—辞旧迎新: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uid=44890#pid284069

网友:
找破解文件,破解。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 先谢谢了啊 但是我要得是CAXA的制造工程师啊

网友:
你下的东西,没有看安装方法吗?
你是少了东西了.
保存不了是正常的.
见意看看如何安装.
像楼上所说的,解密文件没有装.
或是下载的文件少这个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械工程师是这样的,没有破解就不能保存文件,里面有一个破解文件,运行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把破解的那个文件放到bin里面,替换掉哪个东西就好了

网友(2008-06-06):
你的肯定没有破解,我以前碰到这种情况,重新装一个

网友:
下载个破解文件

那是因为你下载为破解版本的,所以只能绘图不能存档。需要在网上下载个破解文件

网友(2010-05-10):
那是因为你下载为破解版本的,所以只能绘图不能存档。需要在网上下载个破解文件,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 CAD » CAXA » [分享]EB2007R3正式企业版(新版)—辞旧迎新,这个好保存

网友:
我说嘛  最好是下个2007版的 好用点  再说现在都用2007版的

网友:
找破解文件,破解。nnnn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