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柴油机机体,气缸孔精镗出来椭圆---求助

楼主(2008-04-08):
我们在加工柴油机机体时,发现有个别机体的气缸孔精镗出来椭圆,图纸要求0.015,现在达到了0.02~0.03,而且不同镗孔椭圆的方向相同,与曲轴轴线成45°。以下是加工的详细资料,请指教:
    330船用柴油机缸体,缸孔径456,
    加工设备是数控龙门镗铣床,精镗使用CBN刀片,线速度600m/min。

楼主:
怎么现在还没有人回啊?

网友:
不知道LZ最后加工余量是多少?
有没有经过失效处理?
外壁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影响加工后的尺寸?
另外,听说活塞和汽缸的制造过程中加工是就要加工椭圆,成品才能保证圆度,你可以查一些相关的资料;

网友:
设备检查下

网友:
我厂生产280柴油机汽缸盖,汽缸

网友:
是不是因为夹紧力太大,可以查一下切削参数

网友:
如果是个别的话,就要看的你机体在加工前经过了什么处理,与材质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与主轴的跳动有关系。。。

网友:
发现有个别机体的气缸孔精镗出来椭圆,那应该是机体的问题了.

网友:
柴油机机体材料不均匀,加工或装加变形,对个别可减少吃刀深度来达到加工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是哪里的哦,使用的镗刀是什么样子的,我是做刀具的,向你说的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感觉可以的话,我留下我号码1595539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