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 23134cc/w33,轴承下列严重磨损而上列较轻---请教

楼主(2008-04-08):
近日,我公司SKF23134cc/w33双列调心滚子轴承损坏,轴承下列严重磨损而上列较轻,请问是什么原因可以造成轴承的上下两列磨损情况严重不同,上侧相对完整,而下侧外圈和保持架磨坏,滚柱磨损约1/3,轴承所用设备上下安置,即轴承为水平使用,转速约15rpm

网友:
疑为轴承承受了较大的轴向力,导致轴承磨损。
如热膨胀、负载中心等

网友:
建议咨询SKF的技术支持会更专业些。
SKF网站:http://www.skf.com/portal/skf_cn/home

网友:
轴承选型不太合理,推荐选轴承型号29334.

网友:
请问楼主:轴向力和径向力各为多少?

网友:
具体工况说的不全面,很难分析,可以考虑偏载的影响去分析!

网友:
具体工况没说清楚,怀疑受轴向力引起的,可能还有其它.

网友:
具体工况没说清楚,该轴承是外圈转还是内圈转啊?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配合,我觉得有可能是轴承的配合有问题,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1. 主要是该轴承水平放置使用造成的。
由于轴承水平使用造成轴承下列承受轴向负荷,造成下面的滚子滑动运动(而不是旋转滚动运动)而损坏。
2. 23134双列调心滚子轴承如要承受轴向负荷必须满足下面的条件:
轴向负荷  除以 径向负荷 小于或等于 0.31
3. 建议和推力自动调心滚子轴承配合使用,使得双列调心滚子不承受轴向负荷或者满足上面第2点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