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的铝合金竟然被腐蚀了,噩梦降临---请教

楼主(2008-04-08):
以前加工了不知多少批了,一直都没事,这次不知怎么会这样,我感觉9成机会是被腐蚀了(材料是铝合金),应该是乳化液。

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

不知之后的氧化处理是否会受影响。

这次加工的数量比以前多了150%,时间长了很多,不知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放的时间太长了,导致残余的乳化液腐蚀了铝合金表面。

楼主:
有朋友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是乳化液腐蚀的吗?
为什么以前都为遇见这种情况,是因为时间长的原因吗?
这些痕迹对阳极氧化处理会有影响吗?如果做喷砂或者抛光处理能消除影响吗?

(我这段时间正在和氧化厂沟通)

网友:
肯定有影响,铝合金做氧化处理的时候必须将表面清理干净。否则氧化出来也有斑。怎么清理表面腐蚀,请根据做试验决定。

网友:
我几年前加工过的一些产品,LY12,也是用乳化液冷却,但是工作完毕以后会清洗干净,到现在也没发现腐蚀。

网友:
连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2983

楼主:
以前都是这样的做的,从来没出过事,明天干脆我做个试验,有意识让铝合金与乳化液长时间接触,自然风干,半个月之后看看是否被腐蚀。

我这次买的材料都是同一批的材料,应该材质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乳化液是不是时间比较长了?
我曾经在加工铜工件的时候用过乳化液
结果变成绿的了,呵呵,铜离子的颜色
后来再加工铝活的时候,就发生置换反应,在工件表面能看出黑色的斑痕

想想吧,铝是很活泼的金属,他能置换很多金属元素
所以,乳化液里如果有其他元素,一般都能被置换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残余乳化液对工件的影响,另外不排除乳化液不及时更换对工件的影响。
我们加工铝件也经常发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要求如果是原色氧化,尽量用油冷却。
如果是黑色氧化,可用乳化液,但需要工件一拿下来就察干净,注意程序中刀路的问题,
避免对零件挤压,排屑不良,也容易对表面有影响。

网友A:
你用双氧水处理一下,就是把零件放到双氧水中氧化一下,拿出来用清水洗干净,再摸润滑油,以后就也不会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双氧水处理一下,就是把零件放到双氧水中氧化一下,拿出来用清水洗干净,再摸润滑油,以后就也不会氧化了

感觉太麻烦了,成本也高,还不如用清水冲洗,或者用压缩空气吹干。

另外,也不清楚是否会影响之后的阳极处理。

网友:
10楼的表面钝化是个好的方法,对于活泼金属,比较有用的。

网友:
乳化液何止会腐蚀铝合金啊,我换了你就一点都不会担心工件腐蚀了,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机床吧,见过车床丝杆,轴承等部件给乳化液腐蚀到锈死的没有??

引用 楼主:

感觉太麻烦了,成本也高,还不如用清水冲洗,或者用压缩空气吹干。

另外,也不清楚是否会影响之后的阳极处理。

楼主:
我对机床的防锈非常注重,不过我也准备换切削液了。

网友(2008-05-08):
我公司里有加工过铝法兰盘,都直接车了,没有任何冷却。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2012-04-28):
铣铝合金过后要马上用煤油清洗干净,要不可能过2小时就会被冷却液腐蚀了!我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