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旋风铣加工蜗杆有一面很粗糙,困扰2年了---求助

楼主(2008-04-08):
我们用旋风铣加工蜗杆,蜗杆的一面光洁度还可以,另一面上面很粗糙,像是有细小颗粒一样的东西。这个问题困扰我们两年多了,一直找不出原因,实在没办法了。

麻烦各位了

网友:
两年了?
让社区派个高手去给你们调查一下,呵呵

网友:
哈哈,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做完之后会去抛光

楼主:
欢迎能有高手过来指点,我们会盛情款待的

网友:
失误啊,呵呵
首先说我不是高手,没见过真正的旋风铣加工
看国际化的回帖子,应该是通病,这样估计不太好解决了,呵呵
有高手能解决的快回帖子啊,呵呵

楼主:
抛光成本太高了,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肯定会对蝸轮的寿命有影响吧?
请大家指点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楼主:
但是在铣扣机上铣的蜗杆就没问题啊!

楼主:
这会不会是刀具的问题或者是排屑不畅引起的呢?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这个原因,最好能控制排屑方向。

楼主:
请问孤酒大哥是那里人啊!我们可能还是同乡呢!

网友:
①刀盘要高精度平稳旋转;②刀盘头架运行导轨与工件轴线要有较高的平行度;③工件卡盘轴要有较高的精度;④工艺系统要有较高的动刚度;⑤切削刀头要有较高的成型精度;⑥多刀头的位置精度;⑦刀盘偏转角的调整精度。
旋风铣削可以实现干切削、重载切削、难加工材料切削和超高速切削(速度达到400m/min),加工效率高,表面粗糙度能达Ra0.4µm,是一种先进的加工方法,但刀具材料是关键。旋风铣削机床有4个加工运动,还有一角度调整自由度,结构较复杂。要达到其加工精度和效率,机床的运动精度、动态稳定性、控制精度、刀具的成型精度和耐用度都要达到很高的要求。

楼主:
我找了点资料请大家看看!!!

旋风铣削丝杠螺纹时牙槽两侧表面质量差异分析及铣刀设计

1 引言

高速切削、强力切削可显著提高加工效率,是现代制造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但随着切削速度的提高,在某些加工场合也带来了加工质量方面的问题。如采用旋风铣削法高速铣削内、外螺纹时(见图1),虽然加工效率高、刀具冷却效果好,但加工出的螺纹精度并不高,且螺纹牙槽两侧面的表面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对于粗加工工序,螺纹牙侧表面加工精度影响不大,但对于一次完成全牙深切削的最终加工而言,这一问题不容忽视。为此,本文对旋风铣削丝杠螺纹时牙槽两侧面的表面质量进行了分析计算,并介绍了旋风铣刀的设计方法。

newmaker.com
a)铣削外螺纹

newmaker.com
(b)铣削内螺纹
图1 旋风铣削内、外螺纹
2 牙槽两侧面表面质量的计算与分析

1) 牙槽两侧面表面特征

旋风铣削丝杠螺纹时,当铣削速度提高到2000r/min 以上,螺纹牙槽底面(沟底)及其中一侧面的表面质量明显提高。由加工结果可知,无论是采用刀具进给方式、由车床改装的旋风铣削装置,还是采用工件进给方式的专用丝杠加工设备,均为迎向铣刀的牙槽一侧(记为A侧)的表面加工质量明显优于相对的另一侧(记为B侧)。A侧表面光滑锃亮;B侧表面光泽不明显,用手触摸有细微粗糙感。

2) A侧表面粗糙度计算

如图2所示,设刀刃位于水平线OO'时为零时刻,经过时间t后,铣刀盘转过一齿,则有

wFt+wwt=1/Z

式中,wF、ww分别为铣刀和工件的转动角速度,Z为装刀数。设转速比l=wF/ww=nF/nw(nF,nw分别为铣刀和工件的转速),则可得

t=1(/l+1)wwZ

newmaker.com
图2 牙槽侧面粗糙度分析
设被加工螺纹螺距为P,则经过时间t后,刀具的轴向进给位移量为

S1=wwtP=P(/l+1)Z

与此同时,工件转过的角度为

q=2pwwt=2p(/l+1)Z

刀具下降高度为

Y=2(R-h/2)sin(q/2)=2(R-h/2)sin[p(/l+1)Z]

则刀具的横向位移量为

S2=Ytanb=2(R-h/2)tanbsin[p(/l+1)Z]

式中,R为丝杠直径,h为牙槽深度,b为螺旋升角。由此可得A侧表面的理论粗糙度值为

Rz1=S2=2(R-h/2)tanbsin[p(/l+1)Z]

3) B侧表面粗糙度计算

由于刀具加工时既有横向位移又有进给位移,因此经过时间t后,铣刀盘转过一齿时,刀具切入点的位移量为轴向进给位移与向后的横向位移之和,则B侧表面的理论粗糙度值为

Rz2=S1+S2=P(/l+1)Z+2(R-h/2)tanbsin[p(/l+1)Z]

4) 两侧面表面质量差异分析

铣刀作轴向进给运动时,A侧面在铣刀侧刃挤压下被高速铣削。当切削速度达2000~3000r/min时,加工区火花四溅,切屑局部呈柑红色,表明该处切削温度已达800℃以上(通过计算也可得出此结论),此时金属原子热振动振幅增大,原子间键力减弱,导致工件材料的硬度和强度降低,同时切削时的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和摩擦力也明显减小。由于大部分切削热被切屑带走,传入工件表层的切削热很少,渗入层很薄,表面层物理力学性能的变化在允许范围内,因此A侧面的表面质量得到提高。此外,由于每齿切削厚度和进给量减小,A侧相当于在被铣削的同时也被研磨,使表面质量进一步提高。而B侧被铣削时,由于存在进给运动,刀具在该时刻已离开被铣部位,因此不存在挤压与研磨作用。可见,切削力作用形式的差异也给两侧的表面质量带来不同的影响。

根据上述计算与分析可知,由于Rz1 < Rz2,加上A、B两侧铣削作用力的不同影响,故A侧表面质量优于B侧,这与在实际加工中的观察结果一致。

3 旋风铣刀的设计

刀具材料的选用

当铣削速度达到2000r/min以上时,刀具与工件接触时间约为0.003s,而切削热在钢中的传播速度约为0.5mm/s,即在刀具与工件接触时间内热量传播距离仅为1.5µm 左右,因此仅有极少量切削热传入刀具中。此外,由于刀刃空行程较长,使刀刃承受的热脉冲大大降低,因此铣刀刃部温度始终保持在300℃左右,不易引起刀具硬度降低,刀具磨损较小。但是,由于刀刃工作方式为高速断续切削,整个工艺系统振动较大,刀刃部位需要承受较强的正压力脉冲和弯曲应力脉冲,因此要求刀具材料具有较好韧性。综合考虑上述加工特点,刀具材料不宜选用硬质合金,选用65Mn淬火钢较好。

newmaker.com
图3 铣刀盘装配图

newmaker.com
图4 刀夹结构图
刀具结构设计

为提高加工效率,笔者设计了图3所示铣刀盘结构和图4所示刀夹。刀夹上开有装刀槽,将长条形刀片置于其中,上面盖压一带槽薄板,然后装入铣刀盘刀槽中,用内六角螺钉压紧,即可进行铣削加工。当刀片磨损后,松开压紧螺钉,取出长条形刀片,对切削刃部分重新刃磨后即可重复使用。如切削时刀片有后退倾向,可在铣刀盘上加装可调挡块。与焊接式或其它刀具结构相比,这种可转位铣刀盘结构可减少刃磨、装卸和对刀工时,刀片可重复利用,具有加工效率高、加工成本低等优点。

网友:
这个问题可否作为mec杂志选题?请高手们继续深入讨论。谢谢!

网友A:
楼主;嘿嘿·······
你的转贴论文不错~~~~做人要厚道啥~~
  • 看了你的图片,可能是刀具切削排屑不畅,挤屑产生的,最有可能是刀具角度不正确产生刀瘤造成。
  • 一面“光”,一面“糙”是相对的,不是你这种粗糙法,
  • 我没有用过这样的设备,但是检验和参观过这样的设备和产品,你的是绝对的废品。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角度的刀具呢!我拍的那张图片是最严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孤酒大哥是那里人啊!我们可能还是同乡呢!

河北人,当然是老乡,呵呵
我是河北衡水的

网友:
补充点资料

楼主:
谢谢鱼兒米奇上传的资料,请问铣蜗杆用什么牌号的合金好一点的,我们用的自贡长城的YG643铣一根3模的刀具就不锋利了,再铣第二根就崩刀!

网友:
13楼说的不错,我补充点,看你照片,象是积削瘤,这种情况一般是你刀具的后角和工件摩擦产生的,注意看看你的刀具是不是有和工件摩擦的痕迹。

网友:
我也没见过旋风铣.多头罗纹\蜗杆就见加工过不少,将一根棒料加工成蜗杆只需要按秒计算的,光洁度高到你用切削的办法是很难达到的效果,绝无毛刺.是用滚牙机一样结构的大型设备两个轮子一滚就成型了,我这里也有几个样品,改天上图片

引用 网友A:
楼主;嘿嘿·······
你的转贴论文不错~~~~做人要厚道啥~~

看了你的图片,可能是刀具切削排屑不畅,挤屑产生的,最有可能是刀具角度不正确产生刀瘤造成。一面“光”,一面“糙”是相 ...

楼主:
这是我们铣蜗杆的刀

请高手们看看角度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有问题,没看到角度呀。(大概叫螺纹升角,记不清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

今天我让工人重新磨了把新刀,两侧的光洁度基本上差不多了,看来就是刀具角度的问题了,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社区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
没有没机床的刀补,以及顺铣和逆铣的问题呀?是不是一边是顺铣,以便是逆铣呀!

网友A:
再给你的工人一个提示,除了旋升角以外,还有一个角度,嘿嘿,那就是前刀面,它的安装是否正确也是关键哦。自己去看看吧。

我也没见过旋风铣.多头罗纹\蜗杆就见加工过不少,将一根棒料加工成蜗杆只需要按秒计算的,光洁度高到你用切削的办法是很难达到的效果,绝无毛刺.是用滚牙机一样结构的大型设备两个轮子一滚就成型了,我这里也有几个样品,改天上图片
那叫滚压加工,和旋风铣比较是萝卜白菜各有所长,是一个聪明不错的方法之一,不过也是和旋风铣一样,生产的是初级产品不能用于较高精度的仪器,机床,等设备上面。现在很多的廉价机床上面用的就是它,甚至滚珠丝杠都是这样的残品
以后各位买卖机床时候,一定要想法子判断这一点,很重要哦

网友:
螺旋升角影响实际的前角和后角,所以,很多的角度,在实际加工的时候,实际动态的角度并不是理论角度
我在以前的几个回帖里都有提过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各种高效率的改进钻头,钻心的后角都要比周边的后角大呢?
道理就是这个.

网友B:
这样一个问题居然困惑了楼主2年,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工人水平的高低,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样的事情要是在我们哪里,用不了1个星期就解决的
而且根本不会有人当回事情的,因为太简单了.
高水平的工人啊,稀缺资源哦

网友:
靠,什么旋风铣啊,滚牙的东西能拿来做机床丝杆??做个台钳丝杆我都嫌差了 没磨过的螺纹状东西能叫丝杆吗??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的工人一个提示,除了旋升角以外,还有一个角度,嘿嘿,那就是前刀面,它的安装是否正确也是关键哦。自己去看看吧。
那叫滚压加工,和旋风铣比较是萝卜白菜各有所长,是一个聪明不错的方法之一,不过也是和旋 ...

网友C:
唉……你是典型的小农作坊意识啊!!高水平的工人从来都不会缺的,缺的只是熟手的工人。准确来说两样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质量和产值的保证是靠工艺和设备,管理和监督,工人保持一定的素质和责任心就足也。个人能力越大的工人,越容易自我发挥,越没有集体性,在我这里是越快被炒的人之一。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个问题居然困惑了楼主2年,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工人水平的高低,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样的事情要是在我们哪里,用不了1个星期就解决的
而且根本不会有人当回事情的,因为太简单了.
高水平的工人啊,稀缺资源哦

网友:
怎么会是各有所长呢??两个方式都可以加工的螺纹零件,旋风铣的效率能和滚压比吗??粗糙度等质量可比吗??还有保证让旋风铣歇菜的,假冒“丝杆”——多头螺纹,下面图片就是三头螺纹,你试下旋风铣个我看看就算你本事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的工人一个提示,除了旋升角以外,还有一个角度,嘿嘿,那就是前刀面,它的安装是否正确也是关键哦。自己去看看吧。
那叫滚压加工,和旋风铣比较是萝卜白菜各有所长,是一个聪明不错的方法之一,不过也是和旋 ...

网友:
老大,还有那些长的丝杆,基本上成型肯定是先滚出来的,通过式滚压可以滚压理论无限长的工件啊,不过通常不叫滚,叫“冷轧”。至于之后热处理,精加工之类的手段,决定的其精度。我见过一些直径几百上千MM的丝杆才不得已用铣刀铣出来,放在卧式加工中心铣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的工人一个提示,除了旋升角以外,还有一个角度,嘿嘿,那就是前刀面,它的安装是否正确也是关键哦。自己去看看吧。
那叫滚压加工,和旋风铣比较是萝卜白菜各有所长,是一个聪明不错的方法之一,不过也是和旋 ...

网友:
唉……你是典型的小农作坊意识啊!!高水平的工人从来都不会缺的,缺的只是熟手的工人。准确来说两样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质量和产值的保证是靠工艺和设备,管理和监督,工人保持一定的素质和责任心就足也。个人能力越大的工人,越容易自我发挥,越没有集体性,在我这里是越快被炒的人之一。
老大,还有那些长的丝杆,基本上成型肯定是先滚出来的,通过式滚压可以滚压理论无限长的工件啊,不过通常不叫滚,叫“冷轧”。至于之后热处理,精加工之类的手段,决定的其精度。我见过一些直径几百上千MM的丝杆才不得已用铣刀铣出来,放在卧式加工中心铣

网友A:
唉……你是典型的小农作坊意识啊!!高水平的工人从来都不会缺的,缺的只是熟手的工人。准确来说两样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质量和产值的保证是靠工艺和设备,管理和监督,工人保持一定的素质和责任心就足也。个人能力越大的工人,越容易自我发挥,越没有集体性,在我这里是越快被炒的人之一。
老大,还有那些长的丝杆,基本上成型肯定是先滚出来的,通过式滚压可以滚压理论无限长的工件啊,不过通常不叫滚,叫“冷轧”。至于之后热处理,精加工之类的手段,决定的其精度。我见过一些直径几百上千MM的丝杆才不得已用铣刀铣出来,放在卧式加工中心铣

靠,什么旋风铣啊,滚牙的东西能拿来做机床丝杆??做个台钳丝杆我都嫌差了  没磨过的螺纹状东西能叫丝杆吗??

  • 难的你有如此偏激的思想
  • 冷轧和滚压是二回事
  • 你说的冷轧或许是另一种加工工艺之工序吧(猜的)或者叫"轧制"吧
我仅凭以上三点,可以罚为大家多上传些先进的工作方式

网友:
先进生产方式???就四个字概括了——熄灯生产

引用 网友A:

唉……你是典型的小农作坊意识啊!!高水平的工人从来都不会缺的,缺的只是熟手的工人。准确来说两样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质量和产值的保证是靠工艺和设备,管理和监督,工人保持一定的素质和责任心就足也。个人能 ...

网友:
这是高速螺纹加工设备,

http://www.56.com/u39/v_MzE2OTI3MDA.html

随便上一个螺纹滚压的视频

http://www.56.com/u73/v_MzI1NzkzMzQ.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你是典型的小农作坊意识啊!!高水平的工人从来都不会缺的,缺的只是熟手的工人。准确来说两样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质量和产值的保证是靠工艺和设备,管理和监督,工人保持一定的素质和责任心就足也。个人能力 ...

 俺们哪噶瘩就在屯子边上 :L
俺们不生产批量工件,做的就是单件.
百来人的车间,
一个月几十种数百上千件的样板,夹具,模具,工具.
要是什么都靠工艺和设备,黄瓜菜都凉了
这么说吧,我们哪里的工人,随便一个都顶半拉工艺员.
只能说你们需要的是听话的机器人,不是有创造能力的人
看过摩登时代没?

网友:
公司分两种,一种是大型的,规范的,每个工人都作为一颗螺丝钉,只要发挥自己螺丝钉的作用就够了,发挥多了,反尔出问题.
另一种可能就是那些不很规范的了
这样的公司一般都希望自己的雇员多点本事
看楼主这么长时间才找到原因,所以我想,他手下的人员,或者说人才不会很多的.这样的企业不会是太大的,这样的企业,需要多点比较有水平的员工.
而且,就这点东西,我认为是每个经历过机械加工培训的工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是很高了.

网友:
解决方法

由于丝杠和丝母之间有一定的间隙,你加工的那个表面它们之间没有轴向力,所以加工起来会存力不均匀的情况,就会出现上述你所描述的情况。
要想解决就必须在大托板手轮部加一个磨擦片,使其始终受力,以达到加工均匀的效果。

网友:
我认为是刀盘偏角的问题。。在刀具的的角度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2008-05-28):
只有在毛坯、刀具、机床整体刚性都能保证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达到最好的效果。
外旋风铣加工的蜗杆是可以做到DIN6 Ra0.6的。

无奈版主太认真,不允许发广告贴,请在Google内查找“din6蜗杆直接铣出来”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如图:

网友(点评):
我能问下你们加工蜗杆不会产生齿底过切现象吗?

网友(点评):
不会。刀具是按照蜗杆图纸定制的,跨帮距、底径基本上可以同时达到公差中段。

网友(2008-09-29):
请问你旋风铣是自制的还是购买的,我看你的刀具有问题,你要采用可转换机夹刀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我们用旋风铣加工丝杠,好像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旋风铣是买的,刀具是焊接刀具,

网友(2009-10-20):
学习了,有一个问题还是没搞清楚:挤压加工和旋风铣削加工到底那种方法精度高?

网友(2009-12-16):
太详细了 学到了不少东西啊在这里

网友(2010-02-10):
看照片,好像你刀具切削角度有问题,它排削不太好,产生挤压

网友:
我觉得是刀具角度问题。35年前我加工过,好像没遇到这样问题,当时已是批量生产。刀具的后角与前角视乎都有问题。不能看静态,应该看动态,即刀具与工件相对运动时的实际前角和后角。

网友:
如果机床的刚性没问题,建议用CBN刀具试一下

网友:
这是车床本身的精度不高引起的毛病,用数控的就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几年了还在讨论
说明这个问题有价值
有它的普遍性
我下的判断是刀具的问题
改善刀具即可
楼主好像也是这样做的
类似的问题有以前卧铣加工槽的时候
特别是深槽的时候有头痛
如深槽有尺寸要求
有位置要求、
有对称度要求
有表面粗糙度要求
......
看完了这些我真的很有启发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0-07-29):
回复 网友E:

    还在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刀片啊‘能讲一下吗

网友(2010-09-17):
现在200根蜗杆搞的头晕晕的.
也买了台如楼主一样的旋风铣.

网友:
怎么样,楼上200根蜗杆模数是多大的啊。新买的旋风铣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狂刀也碰见过这种问题吗?呵呵

网友:
模数是5.头数是2
螺旋导角14°2'
现在的麻烦的是成型刀的刃磨问题
上网查刀尖公式:W=0.843MC-0.728*间隙(0.2*模数)
                  得出刀尖为3.485
而市面上没有成型的买(也许有买,但没买到),要磨,而我们小小厂,没有工具磨.
所幸找到旋风铣厂定了几把,结果他们发过来的刀尖宽度也不对,超过4了
铣出来的齿就瘦瘦的.

还有就是什么合金材质的,可以铣的动调了质的40Cr材质

网友:
你的调质换算成HRC大约是24-26应该是属于比较容易加工的像yw2显的容易硼刃建议用yg8n种应该比w2要好

网友:
机床自身原因...............................................................吧

网友:
我不太懂这个东东。路过多学点了。

网友(2010-11-14):
没无过那些东西,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是不是螺旋升角沒算好,刀具工作后角不对与工件摩擦.

网友:
排屑不畅引起的

网友:
我们这有家铣床加工 经常做LZ这样的东西,  看过几次都是很光的啊,不过 件比较小。
改天在去那加工东西 帮你问问。具体这么个情况?我比较菜,给我点专业名词,我好去问问,

网友(2011-01-10):
正要购买这个东西,看了都晕了,不知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你的刀具的问题吧,粗糙的那一面的刀的几何角度不对吧,

网友:
刀具的后角太小啦.

网友:
是不是罗旋脚你没考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哪里的?厂家应该知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以前厂里面旋风切削后还要经过半精车和精车这两道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旋风铣加工蜗杆,蜗杆的一面光洁度还可以,另一面上面很粗糙,像是有细小颗粒一样的东西。这个问题困 ...

问一下 楼主 你那车床上面是什么东西 是自己做的吗 还是有现成的配件啊

网友(2011-07-09):
旋风铣厂家任丘市恒顺机械厂 欢迎咨询光临

网友:
旋风铣厂家任丘市恒顺机械厂 欢迎咨询光临
6 f! e1 _/ i( A+ \13231763114   qq624202724

网友:
留余量精铣一刀,加大切削液流量和浓度试试

网友(2012-03-07):
能自己造吗

网友:
好像是你这个旋风铣电机功率比较小,干起来吃力

网友:
旋风铣可以自己做,加工蜗杆,丝杠很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