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UG中怎么画麻花钻?

楼主(2008-04-08):
请问在UG中怎么画麻花钻?各位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
扫略命令。
控制的时候,角度旋转。

楼主:
我好像看过一本书上介绍过,好像很复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体不复杂,扫略就可以了。
如果要做真实的设计,顶头比较复杂,需要调研,
设计的东西才可用。

网友:
发个上来看看..我以前也画过,不好看.....

网友:
nx4.0英文版:先画出guide线,然后再画出section,再用swept扫描。注意绘图区上面的提示。orientention 控制用angle law, scale 控制用constant,便可扫描出圆柱麻花。顶部处理比较麻烦。
pro/e wildfire 3.0英文版,画出section 后,用blend-general,也可作出。

网友:
顶部用实体修剪和切片处理,那样出来的就是标准的实际图例

网友(2009-03-13):
网上有视频教程的,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