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年的CAD,今天又遇到问题了

楼主(2008-04-08):
图1  在模型中无图框及说明等

图2  在布局中有图框及说明等     看了许久不知道怎么设置了(应该是布局吧)

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在布局中做标题栏和明细栏

网友:
你是不是隐藏图层造成的?

网友:
图框及说明在布局空间上,图形在模型空间上
在布局空间里可以通过视口看到模型空间上的对象
但在模型空间里不可能看到布局空间上的对象

网友:
图框和说明应该是在布局图纸里做的,模型空间看不到的

楼主:
同事告诉我的设置步骤如下:

1.切换到布局,进行页面设置(纸张大小,或四周的边距等)
2.删掉原图
3插入1:1的图框(确定你有这个框)
4视图视口,拖出原来的图
5定义比例(针对图形)

昨晚忙了半天还是没有做出来,让大家笑话了        哪位会设置的贴个图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