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压力情况下液体的流速如何确定?

楼主(2008-04-08):
小弟初学液压,现在进行初步的流体计算,在计算通过流量时因不知道液体流速而无法确定通流通孔大小,请问哪位大哥大姐有这方面的设计经验,恳请指导小弟一下。在此深表感谢!我设计的一些液压件公称压力在30MPa~55MPa之间,都属于高压。

网友:
液压手册上有流速的表你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了一下,但没有详细的数据说明,只有流量计算公式,不过在知道流量之后可以反算速度。

网友:
进油区,压油区和回油区的流速都是有一定范围的,你去查查设计手册,应该有的.知道了流速和流量,不就能算出管件的内径.

网友:
D=4.61*SQRT(流量/流速)
工作管路 8M/S
回油管路 4M/S
吸油管路 1.2M/S
初选时,也是系统工作最好时的流速
另外你的语言可以理解为 在计算路程时因为不知道速度而无法确定时间
都不知道你让谁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