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大扭矩马达的制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8):
低速大扭矩马达(排量超过30000)空载启动,达到最高转速时25r/min,不靠外部制动器,不靠液压制动阀,如何平稳停机?(转动惯性较大,要解决吸空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顶起,我也想知道答案,请高手们解答

网友:
如果是用比例方向阀控制的话,采用较小斜率的斜坡信号能有很好的控制。前一阵子帮人解决了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