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FE自润滑轴承-请教

楼主(2008-04-08):
PTFE和青铜粉末烧结轴承,该种轴承是否需要进行加工呢?
如果加工,那铜和树脂的比例是多少才比较好?

网友:
楼主所说的加工是指什么?
我所选用过的自润滑轴承都是生产厂家的成型产品,内径外径公差都很明确。

楼主:
内径表面全部都是树脂,压入底孔后,进行车削加工,一方面是保证同轴度,一方面是使漏出部分铜粉。

楼主:
没有熟悉这种东西么?
唉……

网友A:
不能加工PTFE烧结轴承,PTFE厚度只有0.3mm左右,如需在装配后改变尺寸,可以选用内表面烧结pom的边界润滑轴承(俗称sf2型),或者双金属、纯铜卷制轴承,可在厂家定做放加工余量的,你说的应该是钢基+铜粉+PTFE混料烧结卷制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加工PTFE烧结轴承,PTFE厚度只有0.3mm左右,如需在装配后改变尺寸,可以选用内表面烧结pom的边界润滑轴承(俗称sf2型),或者双金属、纯铜卷制轴承,可在厂家定做放加工余量的,你说的应该是钢基+铜粉+PTFE混料烧 ...

专家!呵呵
就是这种钢基+铜粉+PTFE混料烧结卷制轴承,如果不加工的话,同轴度保证比较困难,同轴度这个问题怎么保证呢?

网友:
同轴度在制造过程中就已经保证了,在逐级的制造过程中,保证板材的厚度在一定的公差范围内,不合格的产品在制成中就会被检验剔除,同轴度要求都有国家标准可寻,如果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可以按照上帖所说,选用放过余量的轴承,你们装配好后进行再加工,保证公差要求,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
你所说的不能保证同轴度要求,可能是一些小厂在质量控制上没有做到位的缘故,另外,自润滑卷制轴承的生产工艺也在发展中,一些小厂还在沿用多年前的老工艺,在个别工艺上比较落后,造成质量不稳定,贵公司应做好供货商的甄选工作

楼主:
谢谢可乐加冰大虾的不吝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