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PET瓶无菌冷灌装生产线》调查

楼主(2008-04-09):
   问题一:由于冷灌装后PET瓶不会收缩,这样物料和瓶盖之间会有-部分空气,其中的氧会在存放过程中缓慢氧化物料,从而导致饮料变质。所以,无菌冷灌装设备会添加一套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置换系统,将顶部的空气吹走,保证物料不被氧化。 现在广泛被应用的是充填食品级的氮气还是液氮呢?

网友:
楼主您好·
食品充填用的氮气,液氮是用于加压装置的,比如注塑合模的锁紧力。

网友:
我是做无菌冷灌装的,我们现在的饮料保护气体添加的是液态氮气!中间有几道工序将其过滤成无菌的,需要将初始的液态氮气气化为气态氮气来过滤,最终再转换为液氮添加。

楼主:
我也看到有的企业,在旋盖前加入液氮,我想知道加入液氮还是氮气,对结果有什么影响?效果哪一种更好呢?

网友(2008-09-21):
是充填液氮!

网友:
为什么要加液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的是排去瓶颈空气,延长饮料的保质期。
啤酒的做法是:高压激泡,在灌装后喷射一定温度、压力的无菌水,迫使啤酒产生泡沫挤走空气,延长保质期。

网友: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热灌装就不用加氮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