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加工一批光轴外圆,加工后发现有下图误差。不理解-求教!

楼主(2008-04-09):
在加工一批光轴的外圆,加工后经度量竟然发现了整批工件有下列几何形状误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这是材料挠度的问题吧,越细越长的轴加工容易出现的问题,加跟刀架应该可以解决吧,不知到你的轴的具体尺寸材料等要求

网友:
细长工件是否有让刀,要一夹一顶,减少精车余量。
刀尖R补偿。

网友:
加工中让刀? 工件刚性不足? 或者夹紧力有不足? 工件有甩尾? 刀架有间隙?

网友:
luoguang0129你好:
你说的情况是这样的,
解决的办法如下:先在三爪上卡一块毛料,然后车成顶尖,打中心孔,顶好,加工的过程顶尖不能卸,卸了就得从新做一个 ,,
这样你的问题一定能解决!

网友:
已经认真思考学习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