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活塞右行时,阀B的进出口压力相等而不起作用,为什么?

楼主(2008-04-09):
请问
该双压回路中溢流阀B的工作过程:
活塞右行时,阀B的进出口压力相等而不起作用,为什么?

楼主:
主要是想问进口压力为何与出口压力一样
看了阀的结构还是不懂
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是B的方向接反了,在此回路中我认为没有必要接B阀;如果接的话也应该在油缸的另一侧加,因为有增压效果。而在油缸大腔接的话与A阀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两个起的是一样的作用。

楼主:
在看基本回路时看到这样的一个回路
是个双压回路
二级调压

网友:
就是一压力适应回路.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看出点问题.活塞右行时可能无动作.缺背压.

网友:
图有问题,b接法有问题,反了。

楼主:
书上解释说当活塞左行(换向阀换右位),阀B的出口压力近似为零,那就是说B阀接法没错吧,是吗?
达人指教阀a的弹簧腔压力是和供油压力一样的么?

网友B:
基本的双压回路,没问题。
活塞右行,阀b的进出口同压,阀b不起调压作用,系统工作压力由阀a调定;活塞左行,阀b出口通油箱,系统工作压力由阀b调定。阀b的调定压力比阀a要低,否则,阀b起不到作用。

至于为什么压力相同与阀无关吧
右行的时候进出口的油就是相通的,且中间基本无压损,压力自然一样了

属个人理解,毕业后就没碰过液压,不知道错对,期待高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托拖的往复油缸!不知他要加个B阀干嘛!没有意义!

网友:
(基本的双压回路,没问题。
活塞右行,阀b的进出口同压,阀b不起调压作用,系统工作压力由阀a调定;活塞左行,阀b出口通油箱,系统工作压力由阀b调定。阀b的调定压力比阀a要低,否则,阀b起不到作用。)楼主评论的对

网友:
就向楼上分析的那样,这个工作状态为什么要使用两个工作压力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网友:
阀B进出口压力不一定相等。比如对直动滑阀式结构的溢流阀,阀B进口压力与阀A出口相等,为零压,因是内泄,而出口与阀A进口相等,但由于阀B阀芯结构原因,液压力平衡,弹簧力使阀关闭不起作用。但是对先导式结构,却是相等的,楼主把两种阀分别用结构图连起来可能就清楚了。

网友:
再补充一下,此处是双压回路,应该是先导式溢流阀,所以应为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双压回路,没问题。
活塞右行,阀b的进出口同压,阀b不起调压作用,系统工作压力由阀a调定;活塞左行,阀b出口通油箱,系统工作压力由阀b调定。阀b的调定压力比阀a要低,否则,阀b起不到作用。

至于为什么 ...

赞同

网友:
活塞向右运动时,b阀那儿形成了短路,通过换向阀回油。但是,当泵的压力达到b阀的调定的压力时,压力油直接通过b阀到缸的左侧,回到邮箱。

网友:
请顺B是溢流阀吗?溢流阀的出口应接什么地方?溢流阀的多压回路,有串联和并联,你这是用的什么联呢?

网友:
对呀,B阀有嘛用?

网友:
同意景子的观点...可在实际中我还没见过有这样做的!不知道能不能行.....直接接回油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