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设备维修中几种非传统的维修用工具及用品

楼主(2008-04-09):
数控设备的维修保养中 有几种机械维修工具以外的几种工具及用品  如果使用的好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指针式和数字式万用表各一块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器元件的好坏即强电回路  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压  电阻   电流及电路的通断
  2 短路跟踪仪   用万用表测量短路费时费力 尤其是数控系统线路 两条连线之间有可能有数个电器元件 用万用表测量就比较困难 这时用短路故障跟踪仪能迅速找出故障点
  3  示波器   10——100MHz范围内的双通道示波器 可以测量电平 脉冲  脉宽 频率 在主开关电源的震荡波形观察 直流电源的波动  编码器光栅尺脉冲观察中得心应手
  4 集成电路测试仪  有在线测试和离线测试两种 用来确定集成电路的功能状态即片级维修的工具
  5  逻辑分析仪 通过测试软件的支持 对电路板输入的数据进行检测 同时跟踪测试他的输出信息 显示和记录瞬间产生的错误信号 找到故障所在
  6   热风吸锡器   从印制电路板上取下电器元件时 快速融化焊点  吸走锡渣
  7   电子清洗剂  用来清洁清洗电路板  各类电子元器件 能快速清除表面污物 油腻 并快速蒸发 并使电子元件表面形成一层绝缘膜 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多高级的电子清洗剂  都有水分含量 切忌在供电情况下使用 并在喷洒完毕后迅速用电吹风吹干表面
  8   螺纹密封胶  震动或运转情况下对螺纹起到止退作用 可以起到机械止退圈的作用 不过使用时必须将螺纹表面处理干净 当需要卸下螺母时  只需用电吹风将其熔化即可  方便快捷
  9   液扳手 也叫博士手  一般用于被锈迹  油污等螺纹无法卸下时 只需喷洒几下 8H以后 用扳手能将其卸下
 10   扭矩扳手  测试旋紧螺纹的扭矩 使其达到力矩统一  运转及密封正常  精密的设备是离不开的

网友:
其实有些我们在普通设备的维修中也会用到。
崔师傅是个细心而且善于与总结的人

楼主:
天水友  俺也是修理普通设备的  光车工就干了近二十年 呵呵 边学变卖  刚刚搞数控维修才五年  远着呢

楼主:
呵呵  老兄  关键是看你对机械行业是否感兴趣  有时努一把力  解决一个疑难问题  也是其乐无穷的  现在不比以前了  单单靠经验吃一辈子  必须要时常的更新自己 有了多年的经验再加上不断的更新  老家伙们就不至于被淘汰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