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接开关,定位精度如何?---请教

楼主(2008-04-09):
请问各位近接开关是什么?
自动化系统中它是如何实现机构运动精确定位的?定位精度如何?

网友:
浪卷云友好!

接近开关,是采用光、电、磁等原理构成的一种用于检测位移物体是否到达某一指定地点的器件。
是以开关的形式给出明确的信号,以表明移动物体是否到位。
这个明确开关信号可以是电位的高与低,也可以是功率触点的通与断。
电位型要用单片机、PLC或计算机进行处理,功率触点型可直接控制各种电器。
.
在这些种类的接近开关中,光电式精度最高,磁敏型和电感应型次之。
.
syw   080410---06.33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如何!有没有重复定位精度的接近开关

网友:
首先近接开关,不能实现高重复精度定位!
一般高精度的高重复精度定位仍然需要机械死挡或激光对射或反射,
自动化系统中近接开关一般仅用于提供反馈信号而已。或者精度要求不要的定位反馈!
我用过最高的重复定位精度的近接开关大概是正负0.2左右,是巴鲁夫的。

网友A:
数控机床上的自动对刀仪该用哪能种传感器,重复精度至少1微米,用接近开关能达到要求吗?只是用一个开关量信号即可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我是搞机械的。大家讨论了半天的重复定为精度,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的。一般在加工中心中有重复定位精度,它的概念一般是多次传动最后的距离是不是一致。(个人理解,用语言表达可能不清楚),但接近开关有什么重复精度,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接近开关一般分为两种,数字量接近开关和模拟量接近开关(配合PLC中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使用),数字量接近开关我所见的最小量程的有2mm,最大的量程有8mm左右的,它只有0和1的关系,在量程范围内,只有0和1或者说通断的关系。而模拟量开关就不一样了,相同的是也有量程,但在量程范围内,位置不一样是能够检测的出来,相当于一把尺子。瞎说一通,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1、接近开关是有重复精度的,指的是接近开关ON的瞬间与参照点距离。自己很难测试,只有参考产品性能。 2、接近开关与机构行程定位精度唯一能拉上关系的只有二点:响应时间、重复精度。

网友:
接近开关的精度很差的,不管是感性还是容性的。

网友:
接近开关的分类

接近开关有两线、三线之分,三线制的有PNP、NPN两种接法,分别对应相应的PLC输入点,比如源型和漏型的输入点。接线时可以根据线的颜色区分,棕色或者红色接电源正极,蓝色接电源负极,黑色接输入信号。
一、 特点
在各类开关中,有一种对接近它物件有“感知”能力的元件——位移传感器。利用位移传感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达到控制开关通或断的目的,这就是接近开关。
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并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位移传感器才有“感知”,开关才会动作。通常把这个距离叫“检出距离”。不同的接近开关检出距离也不同。
有时被检测验物体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个接一个地移向接近开关,又一个一个地离开,这样不断地重复。不同的接近开关,对检测对象的响应能力是不同的。这种响应特性被称为“响应频率”。
二、 种类
因为位移传感器可以根据不同的原理和不同的方法做成,而不同的位移传感器对物体的“感知”方法也不同,所以常见的接近开关有以下几种:
1. 涡流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有时也叫电感式接近开关。它是利用导电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
接近开关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到接近开关,使开关内部电路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导电物体移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导电体。
2. 电容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的测量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开关的外壳。这个外壳在测量过程中通常是接地或与设备的机壳相连接。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不论它是否为导体,由于它的接近,总要使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从而使电容量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或断开。这种接近开关检测的对象,不限于导体,可以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等。
3. 霍尔接近开关
霍尔元件是一种磁敏元件。利用霍尔元件做成的开关,叫做霍尔开关。当磁性物件移近霍尔开关时,开关检测面上的霍尔元件因产生霍尔效应而使开关内部电路状态发生变化,由此识别附近有磁性物体存在,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对象必须是磁性物体。
4. 光电式接近开关
利用光电效应做成的开关叫光电开关。将发光器件与光电器件按一定方向装在同一个检测头内。当有反光面(被检测物体)接近时,光电器件接收到反射光后便在信号输出,由此便可“感知”有物体接近。
5. 热释电式接近开关
用能感知温度变化的元件做成的开关叫热释电式接近开关。这种开关是将热释电器件安装在开关的检测面上,当有与环境温度不同的物体接近时,热释电器件的输出便变化,由此便可检测出有物体接近。
6. 其它型式的接近开关
当观察者或系统对波源的距离发生改变时,接近到的波的频率会发生偏移,这种现象称为多普勒效应。声纳和雷达就是利用这个效应的原理制成的。利用多普勒效应可制成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等。当有物体移近时,接近开关接收到的反射信号会产生多普勒频移,由此可以识别出有无物体接近。

网友:
倾囊相较了,呵呵

接近开关在工程机械中使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工程机械的技术进步,工程机械的操作舒适性、方 便性、灵活性越来越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它也成为工程机械设 计中的重点之一。接近开关是一种新型集成化接近开关,是理想 的电子开关量传感器。它除了具有体积小、频率响应快、电压范 围宽、抗干扰能力强、耐腐蚀、耐振动等特点外,还有使用过程中 无磨擦、不会增加各被感应元件的力矩等优点。现将接近开关在 工程机械中使用应注意的问题作如下总结。

1 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S

1)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与被检测体的材质有关系,在相同厚 度与感应面积的情况下,其动作距离之间的关系为S铁 >S不锈钢>S黄铜>S铝 >S铜;

2)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与被检测体的厚薄和面积大小有一定关 系(在被检测体材质相同时)。

2 接近开关的安装

1)在金属上安装接近开关时应预留一定空间,以避免该开关 受到被检测物体之外的其他金属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与感应面平 行的金属应在距离感应面三倍的检测距离之外;在接近开关轴线 方向四周的金属应在以接近开关轴线为圆心,以三倍的接近开关 直径为直径的圆柱体以外。

2)在同时安装两个或两个以上接近开关时为防止任意二者间 相互干扰,开关对置时应使两感应面在轴线方向的距离大于五倍 的检测距离;并列安装时外圆柱面之间距离应大于三倍接近开关 直径的长度,若开关直径大小不等,应按较大接近开关的直径计 算。

3 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事项

1)被检测体不应接触接近开
关,以免因摩擦及碰撞而损伤接近开关;

2)用手拉拽接近开关引线会损坏接近开关,安装时最好在引 线距开关10厘米处用线卡固定牢固;

3)不应用脚踏接近开关,安装时最好设置保护罩壳;

4)开关使用距离应设定在额定距离的2/3以内,以免受温度 和电压影响,温度和电压的高低都将影响接近开关的灵敏度。

4 在布线及接线时应注意的问题

1)电力线、动力线应尽量远离接近开关引线,无法避免时应 将电金属管套在外部并接地,以防开关损坏或误动作;

2)严禁通电接线,并应按接线输出回路原理图接线;

3)最好不要用两个接近开关的输出线控制同一个继电器的同 一个线圈,否则将无法辨认动作的来源,有时甚至产生误动作。

楼主:
感谢各位倾囊相助,
由于条件原因没有及时回复,在此表示歉意.

如今的工作不能上网了,长时间不来真的很想恋社区,想恋大家的
同时也不能做GIF格式的动画来给大家讲解SOLIDWORKS了.

网友(2008-06-18):
一般来说,接近开关的作用是反馈,重复定位精度是不可靠的,最好还是用机械挡停比较好。

网友:
我自己组装的数控车床回原点是用接近开关的,怪不得车削精度经常乱变看来是不好的了。

网友:
楼上的,你牛,自己组装数控!

网友B(2010-07-03):
重复定位精度如何!有没有0.1的重复定位精度的接近开关

网友:
接近开关的定位精度是比较差,一般在mm级的都能满足。

网友(2010-08-04):
接近开关和控制精度没有明显关系,最主要的是执行机构的反应速度,举个例子接近开关的开关相应频率200KHZ而执行机构的相应速度只有1KHZ.1/200000秒 开关能有反应,执行机构能有反应吗。

网友(2014-11-20):
引用 网友B:
重复定位精度如何!有没有0.1的重复定位精度的接近开关

有!
是磁性的,而且要搭配特定的磁铁使用

网友(2015-01-11):
引用 网友A:
近接开关,定位精度如何?---请教
数控机床上的自动对刀仪该用哪能种传感器,重复精度至少1微米,用接近开关 ...

我们一般用接近开关来检测动作是否到位,也就是说,只能检测到被测物体到位或者没到位,只是有和无的说法。
这是我对接近开关的理解,,,,

网友:
所谓接近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应该跟其反馈信号的传递速度和感应范围的稳定性相关,如果每次信号反馈时间相同,而且感应范围是恒定的,那就意味着接近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没问题.
机器的重复定位精度除了与接近开关的精度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执行元件的精度及控制系统的效率.

网友:
同问啊,我也想知道怎么提高寻零定位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