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平面时,老是有刀痕, 还很容易变形---求助

楼主(2008-04-09):
最近加工一工件 ,铝件 500*400 *20  ,要求平面度5丝  ,感觉很难加工。我门用飞刀飞平面的时候,老是有刀痕, 还很容易变形。

网友:
飞刀磨成R5左右的切削刃,用煤油做切削液。粗铣后在平板上找出变形的地方,然后装夹的时候在相应的位置垫薄片。还有用表打下铣床工作台,是否不平。

网友:
飞刀铣铝的话最好磨条竖槽,象车刀一样~  而且最后一刀不能太小。最少要有0.2MM,最好最后刀就扫点油上去  那样就会好很多的了

   转速快点没所谓    进给速度也要相对快点 不然会拖刀

楼主:
我们车间的老师傅是用可转位车刀整的铣刀, 涂层的 精铣的时候一丝一丝的下,还是变形,切削液用的是乳化液,

网友:
装夹基准校正过了吗?

楼主:
直接在工作台上搞的 台面平面度1丝 已经做了一件了 搞的很费劲 最后搞到5丝 后面还有3件呢?

网友:
铝也要分材料的。如果用的是6061或7075的肯定没问题。普通铝的话可能材料需要进一步的作固溶之类的处理后再加工。

网友:
装夹时,工件的夹持部位和夹持力度也是引起工件变形的主要原因之一!

楼主:
直接放在平面上,用强磁铁在侧面固定住,应该不会有很大受力的,材料是6 061的 经过氧化的

网友:
夹紧面及基准面的平直度也很重要,这需要反复加工校准,力求让其在自然夹紧状态,不要有强迫码夹;

另外铝材的受热变形也是很厉害的,我们在加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824中的LY12时,用飞刀加工完之后,450长的工件,居然变成弓形2~3mm,后来改回小铣刀,加大冷却,才控制住变形的。
(那零件是雪糕机的雪糕坯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