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我装了Adams总出问题,要疯了

楼主(2008-04-09):
我装了Adams总出问题,,网上有的安装方法我都试了,,不好使啊。

我卡在这一步(下面是单击MSC.ADAMS后出现的某个界面上的文字(忘了第几个了)):
If you already have a FLEXlm licesnse server for MD Adams installed, specifythe location of the license manager using the License field below. If you arenot sure what to do ,just click Next, consult with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and set it later.

Examples:
…………..
1)1700@hostname
   Or
2)1700@hostname1;1700@hostname2;
r
3)C:\MSC.Software\MSC.Licensing\10.8\license.dat

License:                                                                                Browse

我的HOST Name YUAN,但我在License:后输入1700@YUAN 不行啊,
Browse找到license.dat 也不行啊
怎么会事??疯了??
真的请求大家拔刀相助!!
非常感谢!!

网友:
英文说明是已经有了adams的认证程序?
你确认下是不是有MSC的其他软件程序。

网友:
我也是卡在这里
别人帮我装的时候好像是把License的dat文件该了个名字然后复制到安装程序的一个对话框里了……

网友:
1、第一步是对下载下来的license.dat进行修改,也就是将license.dat用记事本打开,将里面的pc-name替换成自己的计算机名即可,不要对后面的ID=07071982进行修改,我就是将这个改成了自己计算机的网卡ID走了弯路,(不过就算改了也可以在安装好软件后将这部分改回来就可以了)。
  2、第二步就是按照安装说明安装licserver。
  3、第三步继续安装Adams软件。
  4、第四步在安装好以后将软件安装目录下\Adams\MDR2\solver\win32文件夹中的lapi.dll文件替换成crack文件夹中的lapi.dll文件;还需要将安装目录下\Adams\MDR2\win32文件夹中的lapi.dll文件替换成crack文件夹中的lapi.dll文件(crack文件说的是将安装目录下\Adams\MDR2\shared\win32文件夹中的lapi.dll文件替换掉,其实根本找不到shared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