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不同步怎么办?

楼主(2008-04-09):
求助:液压缸不同步怎么办?
一个工装夹具,是由三个液压千斤顶控制翻转,装配件是长16.5米的机翼,前部重,后面轻,
在装配结束后,下架时发生三个液压缸不同步现象,造成装配件无法下架。

网友:
有原理的话,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按你的描述,认为由于负载不均造成的不同步!

楼主:
求助液压缸不同步怎么办?

求助液压缸不同步怎么办?
图一中的前部装配的组件比较重,
下降的时候有一个90度的下落,
这个时候出现汽缸不同步,
不知道会有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液压回路采用一些同步控制元件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同步控制元件,不同步跟重力,下降的时候惯性有关系吗?

网友:
不同步就是你说的那些原因能够造成的,需要同步元件进行补偿

网友:
可用分流集流阀解决.

网友:
可采用三片式液压分流器可以解决

液压分流器-等量分流、比例分流自由组合

液压分流器采用灵活、高效的方式,将多个齿轮副组合,应用于多支路液压系统中。每个分流器包括一系列齿轮副,将输入油液等量或成比例地分成几路输出,各路的工作压力可以互不相同,每一路都可加装安全溢流阀。

Delta Power分流器有等量分流器和比例流量分流器。它将主油路的油等量或成比例分流,变成两路或多路,每一路压力高低取决于外界负载的大小。

该元件是由一系列相互耦合的齿轮泵和齿轮马达组成。每一片具有泵或马达的功能。整个元件有一个共同的进油口和各自独立的出油口。高压油由油泵提供给分流器,分流器只对进油口的液压油起分配作用,不能向油液提供能量,如果分配器每组阀片的尺寸相同,则进油口的高压油将被每个阀片等量分流,如果分配器每组阀片的尺寸不同,则根据每组阀片的几何排量的不同,输出流量也会不同,排量越大的阀片,输出的流量也越大,即几何排量与其输出流量成正比。

由于分流器特点是排量固定,故不受外负载压力影响,且油液粘度的变化对其性能影响很小,当然,由于存在容积效率及机械效率的问题,对其精确分流会有轻微的影响。
原理图可以参见链接
http://www.indcom.com.cn/valve/fenliuqi.asp

网友(2008-08-02):
最好有一个cad的原理图  ,如果没有原理图 我可以猜想一下 但不一定准确
液压缸本来就同步效果不好 就是加上同步马达也有10%的误差,更何况你这个是气动的  最好采用机械同步

网友:
几年不搞液压了,没有想到8楼提供的好东东。时代发展真快啊!
惭愧!

网友:
选同步阀啊,四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