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4通的换向阀,影响阀芯移动的阻力有哪些?

楼主(2008-04-09):
以前碰上过的一个问题,好像油泵刚启动时可以正常换向。
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不能换向了,用手也捅不动。
各位高手估计是什么原因?
还有影响阀芯移动的阻力有哪些?

网友:
这是液压卡紧。影响阀芯移动的阻力有油液污染,导致金属粉末或者其他的东西卡到阀芯与阀体的缝隙里,还有环境或油温高使阀芯与阀体膨胀导致不能正常换向,还有背压大的话换向也费劲。

楼主:
估计是背压的问题!
不过背压作用在阀芯的向左和向右的力不是应该相等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控制电路有自锁的?
不过你泵开启后一开始又可以换向,这就不懂了
期待高手

网友:
电磁阀的关系,换个好的电磁阀就可以了,我的设备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线圈那边用手都捅不进去,

网友:
把阀芯拆下来清洗一下!在把油过滤一下就好了~液压站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磁阀的四个螺钉安装力量过大,尤其是6通径和10通径,安装工人没经过培训不知用多大的扭矩.
不过这种情况的表现一般是始终不能换向,手捅也不动.把安装螺钉稍松一点就好用了.
背压情况一般在电液阀表现比较明显.

网友:
个人认为是背压问题,可能是泄油孔堵了

网友:
应该属于卡紧的问题。阻力有弹簧力、液动力、瞬态液动力、动静摩擦力、卡紧力、惯性力、阻尼力等

网友:
如果你使用时换向频繁就很有可能是电磁阀坏了缘故  如果该阀是控制机床运动的就很容易使阀损坏

网友:
影响阀芯移动的阻力还有液动力

网友:
可能的影响因素:
1.凡是液压系统的可靠性都和液压油的洁净程度关系密切,液压系统工作不正常首先可以考虑是否液压油有污染物存在,可以通过清洗油滤,系统多次循环来缓解;
2. 滑阀式结构所受的阻力主要是摩擦力和液动力,摩擦力基本上和加工质量、装配精度有关,液动力和阀的流量有关,流量越大液动力越大,如果是大流量的情况需要采取措施减小液动力,比如在阀芯上加工出回流区;
3. 如果有电磁铁存在则电磁铁及控制电路可能会带来些问题,前面有几位提到安装电磁阀太紧至不能工作,是因为电磁铁衔铁在薄壁隔磁筒中滑动,压太紧可能使薄壁筒形变致衔铁运动受阻;另外电磁阀的电路受电磁铁的瞬时大电流和瞬时高压影响也容易损坏。
以上仅供参考,不详之处欢迎补充指正。

网友:
今天有高手在场,不便发表谬论,只能踩踩。望楼主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对于该问题,个人认为,主要是背压问题,流量太大? 可能是!  而且极有可能是油路有问题,系统的检查一下系统和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