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机械方式加工玻璃材料---请教

楼主(2008-04-09):
就是在玻璃材料上切一个槽,但是要求槽底R角要<0.05mm(具体见附图)。我们现在用磨床来加工,但是砂轮磨损很快,R逐渐变大,影响批量生产。求教高手有无更好的加工方式,如果是用磨床加工,砂轮如何选择,如何修整?非常感谢!

楼主:
[求助]有用机械方式加工玻璃材料经验的高手进来求教

就是在玻璃材料上切一个槽,但是要求槽底R角要<0.05mm(具体见附图)。我们现在用磨床来加工,但是砂轮磨损很快,R逐渐变大,影响批量生产。求教高手有无更好的加工方式,如果是用磨床加工,砂轮如何选择,如何修整?非常感谢!

网友:
砂轮磨损快是很难避免的,砂轮的直径厚度决定了砂轮磨损的速度,砂轮越大磨损越慢的道理你明白吧?

    你现在只能分工序粗精磨,开粗随便来,精磨小余量来保证尺寸精度和减少砂轮磨损,不过需要多台同样的机床来保证连续生产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玻璃材料上切一个槽,但是要求槽底R角要

楼主:
楼上的意见很好,但是由于设备局限和生产效率要求,最好是一刀到位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单台生产,在大型一掉的磨刀机器上修磨砂轮,前提是你的磨刀机和磨床用同一型号的砂轮,这个.定时换刀(砂轮),不断修磨砂轮之中不断生产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见很好,但是由于设备局限和生产效率要求,最好是一刀到位

楼主:
追风传说谢谢你,你说的修砂轮方式我不太了解,而且我用的砂轮片厚度一般都是0.5~1mm,你说的修刀方式合适吗?对于砂轮的选择有好的建议吗,比如粒度、结合剂等方面。

网友:
我这样理解的,其实你只需要把砂轮修平即可,两边两个R0.05的倒角是可以忽略不管的,一个理论上的直角砂轮一磨下去那两个倒角自然形成.了.

    大批量生产如果想很有效率,建议你一个买N个砂轮,N个砂轮一起穿心轴在车床上一刀修平.好处是一次修出的这N个砂轮的直径都一样,你在磨床上碰刀对一次,剩下N只都不用对了,直接看刻度的干活.定好砂轮更换周期.

    如果砂轮磨损了直接在平面磨床上修,工作台要上上下下,又要一只只来碰刀,反而会慢很多

引用 楼主:
追风传说谢谢你,你说的修砂轮方式我不太了解,而且我用的砂轮片厚度一般都是0.5~1mm,你说的修刀方式合适吗?对于砂轮的选择有好的建议吗,比如粒度、结合剂等方面。

网友A:
为何不用水切,切后可再进行修边。

网友:
看图纸那里不是通槽来的,只是凹进去一个平台,水切割可以加工不通的槽吗??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水切,切后可再进行修边。

网友B:
樓上7樓說的我不太理解,1.砂輪是黏結而成,靠高速運轉的切削刀具,特點是硬而脆,它可以放在車床成為被削材嗎?砂輪硬还是車刀硬?轉速不夠,砂輪不會崩缺嗎?2.砂轮一起穿心轴在车床上一刀修平,同心度能保証嗎?這样加工出來的砂輪,裝上磨床不會跳动嗎?請賜教,謝謝!

网友:
这个在玻璃成型的恶时候做出来不是很容易吗,留到后面加工反而麻烦的

楼主:
那位高手能详细介绍一下“水切”工艺?

网友C:
一般小型平面磨的砂轮转速是MAX 3800转,一般你车床开到3000转就行了,我的6136开到4000转都没问题,另外我好象没说拿车刀车啊,把金刚笔装在刀架上好象修砂轮那样走刀就完了.

   另外注意铺好东西把所有的沙子接住,要不会把车床的导轨丝杆严重损坏的

引用 网友B:
樓上7樓說的我不太理解,1.砂輪是黏結而成,靠高速運轉的切削刀具,特點是硬而脆,它可以放在車床成為被削材嗎?砂輪硬还是車刀硬?轉速不夠,砂輪不會崩缺嗎?2.砂轮一起穿心轴在车床上一刀修平,同心度能保証嗎?這 ...

网友:
切的方向没有看清,不知道是哪个方向,不知是否可用水切。

网友:
定制砂轮粘合剂为金属粘合剂的砂轮加工,建议用进口的,三菱,克利斯顿都有,砂轮直径≥180的,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小型平面磨的砂轮转速是MAX 3800转,一般你车床开到3000转就行了,我的6136开到4000转都没问题,另外我好象没说拿车刀车啊,把金刚笔装在刀架上好象修砂轮那样走刀就完了.

   另外注意铺好东西把所有的沙子接住 ...

我建议加一吸尘器灰尘会处理的好些吧

网友:
一般以前的老工艺才会在车床上拿砂轮搞事,现在磨床随便买,我们的磨刀机就是用平面磨,再加个万向精密台钳,很少用磨刀机磨刀的。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加一吸尘器灰尘会处理的好些吧

网友(2009-06-19):
可以定制金刚石砂轮,我们现在就用!

网友(2012-11-08):
定制金刚石砂轮,一般还是雕刻机比较好,转速20000以上,水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