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液氢的汽车---请教

楼主(2008-04-10):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但可能和内燃机不太沾边,问题如下:

1。现在的汽车是用汽油泵抽进引擎里的,那么请问烧液氢的汽车(如BMW的氢动力7系) ,是如何把储存在储气瓶的液氢送进引擎里的?

2。如果储气瓶的液氢用光了的话,而此时又踩了油门几下,那么空气会不会从引擎的汽缸进入储气瓶里呢?

网友:
氢气(H2)长期来主要用作宇宙飞行器发射和推进的燃料。作为汽车燃料,氢气辛烷值高,发动机热效率高,发动机可在空气过量系数(λ)较大的范围内稳定燃烧,点火能量低,不到汽油最低点火能量的1/10,且氢燃料的火焰传播速度快,低温下易起动,其燃烧生成物主要是水和NOx,不产生HC、CO和碳烟排放。 但在发动机上使用还有回火、早燃、燃烧控制等问题尚待解决。氢的主要缺点是储运性能很差,氢的沸点为-253℃,以液态方式储存时成本高,不适宜长期储存。氢的制取原料有天然气、煤、水。从水制取氢有电解法、热化学法、光解法及微生物法。至今这些制氢方法的成本及能耗都较高、难以进行大规模制氢用于车用燃料,因此氢气必须在解决降低生产成本、储存运输等难题后,才能走向实用。
因此,液氢的供燃料系统与CNG或LPG的原理一样:解压汽化,随进气气流一起混合进入汽缸。
如果储气瓶的液氢用光了的话,而此时又踩了油门几下,那么空气也不会从引擎的汽缸进入储气瓶里。这与压力有关。

网友:
基本就是降低压力使之气化然后进入进气管内混合进入气缸,如果液氢用光的话,发动机就不可能运转,再说液氢的出口应该有单向阀只能往外出而进不来,就是全部用光的话,瓶内的压力也会比大气的压力高些,空气是进不了瓶内的

楼主:
先谢谢上面两位的回答。

A209兄,你说即使液氢用光了,瓶内的压力也会比大气的压力高些,那么请问液氢用光了,瓶内的压力还怎么比大气的压力高些?麻烦说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上面两位的回答。

A209兄,你说即使液氢用光了,瓶内的压力也会比大气的压力高些,那么请问液氢用光了,瓶内的压力还怎么比大气的压力高些?麻烦说清楚一点

因为液氢到不了用光的时候发动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再说液氢的出口应该有单向阀或者其他阀类,压力低的话氢气是出不来的,再说设计师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应该是氢气用减压阀减压后,采用氢氧电池发电做动力,而不是压缩,这样下坡时的动能可以反向发电存储,节约能源

楼主:
各位,假设不考虑液氢的纯度,那么严格来说充进储氢瓶的液氢中就没有空气吗?我觉得加氢管的管口内会有一点的空气,当加氢管的管口和汽车的储氢瓶的瓶口对接上的时候,这一点的空气就会随液氢一起被充进储氢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氢气用减压阀减压后,采用氢氧电池发电做动力,而不是压缩,这样下坡时的动能可以反向发电存储,节约能源
呵呵你说的是燃料电池汽车,和燃烧氢气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假设不考虑液氢的纯度,那么严格来说充进储氢瓶的液氢中就没有空气吗?我觉得加氢管的管口内会有一点的空气,当加氢管的管口和汽车的储氢瓶的瓶口对接上的时候,这一点的空气就会随液氢一起被充进储氢瓶里.

这个我觉得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口应该有个阀门什么的,对接的时候排出一股氢气,把里面的空气赶出来,然后往里加,当然这个动作和加液氢可以一个动作完成,自己瞎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觉得设计的时候应该是口应该有个阀门什么的,对接的时候排出一股氢气,把里面的空气赶出来,然后往里加,当然这个动作和加液氢可以一个动作完成,自己瞎想的

哇这个方法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这个方法就有点麻烦了

我自己瞎想的,说的是有些麻烦,不过设计起来可能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楼主:
本来我不打算在这个论坛上问这些问题,因为毕竟这是讨论引擎的论坛,但我还是问了,没想到会有答复,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尤其是A209兄。

网友(2010-03-20):
回复 网友C:
泊比 ,你好,我是一个氢气迷,热衷于氢气的运用方面,我想请教一下:每分钟向发动机燃烧室里注入一千毫升的氢气(纯度为:99.99)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比如发动机的原有材质可以支持吗?

网友(2010-08-11):
学习了,现在居然已经有氢燃料发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