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壁厚怎么计算?

楼主(2008-04-10):
求教:阀门壁厚怎么计算?
我公司是做的氧气截止阀,一般用于高炉钢厂,材料是硅黄铜,PN=2.5MPa或PN=4.0MPa。
请各位帮帮忙,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借鉴?有没有相对于我们这种阀门的壁厚计算公式?

网友:
一般情况下,按ASME B16.34计算,在按客户要求加腐蚀余量就OK了,还可借鉴陆培文的那本书上的计算公式,相差不大

网友(2008-07-19):
ASME B16.34有阀门的最小壁厚要求,,可以直接选用..。。截止阀标准也有最小壁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