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精确自动控制三根轴的转速和方向---请教

楼主(2008-04-10):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在设计机器时要求比较精确地自动控制三根轴的转速、方向,因为不想用换档齿轮啮合(体积太大了,还要用到液压气动来换档),所以想采用伺服电机来控制,而数控系统太浪费了,这台机器也不需要进行插补运算,请问有没有方法直接通过PLC控制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这个中间要加三轴或四轴运动控制卡么?

网友:
不用加控制卡,可以直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控制,如果精度不是太高的话可以用步进电机控制,价格更便宜。

楼主:
谢谢仗剑走天涯大侠的解答!
我们老大不想用步进电机,大侠能不能给个具体的方案?是不是象使用步进电机那样用PLC来控制脉冲?要是那样来控制伺服电机,其反馈咋处理呢?
望再次指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