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R如何焊接?

楼主(2008-04-10):
由于国内的产品比国外的同类产品更具有价格优势,所以我们现在想做这个产品,我想了解一下,做这个EGR最好是采用什么类型的镍基焊料?

请教,谢谢!

网友:
EGR--废气再循环冷却器 ,我对其材料性能及工艺不熟悉,从网上查到一篇相关论文,若有可能请下载去看看!

http://www.cqvip.com/download/login.asp?id=7213417&Tm=%B9%FA%CD%E2%B7%CF%C6%F8%D4%D9%D1%AD%BB%B7%A3%A8EGR%A3%A9%C0%E4%C8%B4%C6%F7%D6%C6%D4%EC%BC%BC%CA%F5%BC%B0%D3%A6%D3%C3%CF%D6%D7%B4&P=6&ReDirect=http%3A%2F%2Fwww%2Ecqvip%2Ecom%2FQK%2F91445A%2F200212%2F7213417%2Ehtml

网友:
有一个钎料供货商在和我谈他们的产品时,说到了这个问题,可由一种他们的镍基钎料焊接.
由于废气再循环冷却器是要耐高温和腐蚀,要用高铬的镍基钎料焊,含Cr25%.P10%,其他是Ni.(BNi12).
  以上供参考.

网友:
是另一种型号

不好意思,记错了,不是BNi12,是另一种.Cr30%,Si4%,P6%,其余是Ni.此种焊料更耐高温,搞氧化和腐蚀,焊缝在高温下的强度也不错.

楼主:
王大虾不亏是行家

网友:
大家好

我想进一步了解BNi12的情况,麻烦和我联系
电话:13501605828
msn:highalloy@yahoo.cn

网友(2008-08-11):
楼主,我们公司就是做EGR的。。。呵呵

网友(2010-06-24):
EGR开启阀如何做到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