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正版与盗版究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10):
最近在学习Pro/e,感觉有的时候并不能按照指导书上的功能来,也有些功能时有时没有,不晓得究竟是自己的学的时候操作有误,还是盗版的软件功能不稳定?
一般来说,操作我是先按照书上的一步步来,会了以后,再自己揣摩,操作有误的可能性不太大。为此,我经常费解,还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啊!

网友:
书上的不一定都是对的
掌握一下基本的命令然后自己来弄
我们公司的PROE是正版的
我照书上的来画图,有些也是画不出来,或许我的水平有限吧~~~
别怀疑软件,那些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呵呵

书上也不是全对,也有不对的地方
但主要还是你自己没有入门,就拿基准面来说,你不可能跟书上做的一摸一样。大部分问题就在这里了

网友(2008-05-20):
同意楼上哥们的意见

网友:
照书上讲的有时候会出错误   建议找本好书   同时理解了再画    要是一步一步照着书上来的话    难学   盗版跟正版没太大区别    我们学生用的都是盗版的    画起来没出问题啊    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2009-04-17):
问题出在自己的操作和书上的有一点点不同了

网友:
正版与盗版没有什么区别,照书上讲的有时候会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