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简单的设备能够方便快速的进行炉前化验?

楼主(2008-04-10):
有什么简单的设备能够方便快速的进行炉前化验?

请教,谢谢!

网友:
铁道安全网友好!
.
二十年前,美国发明过一种气相分析技术。其原理是:
钢铁在熔炉中熔化时,其炉体内的气体与炉中钢铁的成份,呈现出一种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实时监测该时段的气相情况,也就知道了熔炉中钢铁水的情况。
.
syw  080410---17.18

网友:
现行的主要用的方法就是两种:

one: 手工化学化验

two: 直读光谱仪

楼主:
??

最便宜的直读光谱仪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

网友(2008-06-29):
最便宜的直读光谱仪价格大概在30万左右,好点的都要近100万!

网友:
我们用的是德国的oblf直读光谱仪,质量还可以 价格在42-48万左右

网友(2008-08-10):
回六楼的这是德国最差的光谱仪了。。现在国产的也就20万多点。。

网友:
我以前单位是做灰铁的,用的是CE分析仪,但只能测除ce值和c、si值

网友(2008-09-29):
建议用直读光谱仪,炉前分析快。磨样加分析出结果2、3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打光谱就测出来了

网友:
直接打光谱就可以

网友(2010-09-11):
炉前化验推荐你用德国布鲁克的最新上市的Q2 ION直读光谱仪,它可以配备多种基体,如铁基、铝基和铜基材料的分析中涵盖所有的重要元素, 价格在30多万吧!非常适合用于来料检测和质量控制,在同等功能的光谱仪器中,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推荐你使用看看!

网友(2010-12-12):
铸铁类的用直读光谱加碳硫分析
铸钢用直读光谱就OK了,要效率就看样块制备的模具怎样,好的样块制备会省时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