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材料的许用应力是多少?

楼主(2008-04-10):
现在准备做一个PP反应塔。
塔体高度为5000mm,内径为1600mm
常温常压下工作。
计算塔体筒体厚度的时候,不知道PP材料的许用应力
查资料得知:PP的弯曲强度和拉伸强度为30MPa左右。
是直接按这个强度计算吗?

请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继续等!

昨天晚上又查了一些资料:
许用应力=屈服强度/安全系数
材料伸长率>5%时,为塑性材料
塑性材料的安全系数一般取1.25-2.5之间
PP材料的拉伸伸长率达到了60%
所以选取的安全系数为1.5
(是不是材料拉伸伸长率越大,选取的安全系数可以越小啊?)
那这样算来  30/1.5=20MPa
即PP材料的许用应力为20MPa

不知道上面的计算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请指教

楼主:
刚问了一个搞压力容器的同学
他说PP材料的许用应力,一般按照3MPa计算
怎么相差这么多啊
晕~~~~~~

网友:
听别人说,冶金设备,卷扬机上的钢丝绳的安全系数要大于8。
楼上的安全系数可能就需要这么大吧。
安全系数具体怎么取,先查查手册,再问问有经验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