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模中渣包是不是就是溢流槽?---请教

楼主(2008-04-10):
请教:
压铸模中渣包是不是就是溢流槽?
不是的话,渣包一般是如何设计呢?

谢谢!

网友:
是的,只是叫法不一样!
渣包没有固定形状设计,一般看你模具镶块的位置来设计他形状,但一般模具中以长或正方形居多,而且很多个。

网友:
应该首先考虑开在充型末端及排气不良部位。

网友:
是的,叫法不一样,其他还有:垃圾包.溢流井,英文叫:OVERFLOW
主要考虑开设在充型末端及排气不良部位。
但也有考虑作为辅助顶出顶针排布位和需要局部辅助提高模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