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N80鋼材是什麼材質?

楼主(2008-04-10):
求助:

請問N80鋼材是什麼材質?

請好心的先進們E-MAIL回覆吧

laipochou@gmai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

請問N80鋼材是什麼材質?

請好心的先進們E-MAIL回覆吧

laipochou@gmail.com

美国N80-API标准
结构钢-套管和油管
德国N-80-DIN标准
结构钢-细粒碳钢

网友:
N80仅表示钢管的材料等级,这是美国石油学会API标准。
N80可以对应多种材质和多种热处理状态,根据用户的需求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