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能自动换刀吗?

楼主(2008-04-10):
问个菜鸟问题

我看到有的数控车床能够自动换刀,有的不能自动换刀。我想请问不能自动换刀的车床只能在一次装夹过程中用一把刀吗?能自动换刀的自动车床多吗?谢谢

网友:
数控机床有自动换刀功能,除非为了节省成本(或者是工艺的需要),做单一的工序。一般有4工位的刀架和转塔刀架(装几把刀就看自己需要和刀架了)。自动车床是没有换刀的,因为它自身的加工局限性,只能加工小件,和仪表车床一起配合可以搞定所有的小轴。

网友:
车削加工中心好像功能更强啊 ,还可以锁住主轴铣削平面

网友:
学到知识了.可以自动换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