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和数控车床是一个概念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10):
如题,自动车床和数控车床是一个概念吗?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没有可比性。效率不存在高低。最主要没分。

网友A:
自动车床,就是凸轮式自动切削车床,完全机械结构联动的自动工作方式,至于效率这样和你说吧……只要是自动车床能车的东西,数控的怎么比产量最少也低一半以上,市面卖的超级便宜的小型标准件几乎都是自动车车出来的。自动机的调节很麻烦,但效率是非常之高的。高到连送料主轴都不停的,直接在主轴旋转的情况下松夹头放料出来再夹紧,在主轴转速不变,不停机的前提下,套牙、攻牙可以完成攻进去再退出来,一般车床要主轴开反转的

引用 楼主:
如题,自动车床和数控车床是一个概念吗?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车床,就是凸轮式自动切削车床,完全机械结构联动的自动工作方式,至于效率这样和你说吧……只要是自动车床能车的东西,数控的怎么比产量最少也低一半以上,市面卖的超级便宜的小型标准件几乎都是自动车车出来的。自 ...

你用的是凸轮式的,我还用过液压式的。

网友:
我也有过液压式的,我买了基本当自动钻孔机,自动倒角机等后工序机使用,基本上很少拿来独立制造一个零件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凸轮式的,我还用过液压式的。

网友(2009-03-22):
我最同意这句话“只要是自动车床能车的东西,数控的怎么比产量最少也低一半以上”在,确实是各有千秋,主要是看你要加工的产品,如果批量大,精度不特别高,液压自动车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
数控车太贵啦,一台数控是普车的十几倍,很多厂子宁愿买普车,也不要数控,数控效率不行,好处就是自动化程度高。

网友:
单件多品种小批生产最适合数控车,自动车适合于大量生产。

网友:
普车和数控车也是个大批量生产的问题

网友(2009-04-27):
你们大概还是不是很了解数控车和自动车,就说自动车床吧,不知是凸轮式的,同样也有数控的,像台湾缙錩机床厂生产的数控自动车床,操作很简单的,同样是用是程序控制,适合批量生产,效率极其高。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机床。
同时我也是这种机床的销售人员,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你,电话联系13969635043

网友:
不同意以上说数控效率低的,这要看零件的复杂程度!综合评价还是数控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