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硬度单位

楼主(2008-04-10):
对塑料研究不多,上午看书的时候发现硬度单位有HD,HA,HRR
请问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看PE塑料和PVC塑料的硬度单位就不一样,而且也有塑料的硬度单位是HBS,和金属是一样的吗?

网友:
HA,HD是邵氏A和邵D硬度,邵氏A用于较软的材料,邵氏D用于较硬的材料
HRR是洛氏硬度的一种方法,塑料洛氏硬度有R,L,M,E,四种,就象金属材料洛氏硬度有HRA、HRB、HRC一样。
HBS就是布氏硬度。
塑料的硬度的测试原理和金属硬度测试原理差不多,只是具体的方法和硬度值的定义不同,塑料硬度测试有它专用设备。

楼主:
谢谢一米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