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制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0):
我在设计一个精密立式升降(Z向运动)台时,希望可以将滚珠丝杆锁紧 ,防止工作台自动下降。
丝杆没有和电机连接,整个升降是全手动控制。
请问各位大侠, 有什么好的锁紧丝杆的办法啊?

网友:
滚珠丝杆的效率非常高;无法自锁;只能靠其它机构部件来制动!!

楼主:
就是啊,我不太清楚用什么机械结构来锁紧丝杆, 老板不让用电磁制动的,要全手动锁紧,怎么办啊?

网友:
制动的方法有多种,但是不知道你设计的精密立式升降台是做什么用的?
升降台行程多少?承重多少?制动定位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
不连接电机  ,  加个摇手自己摇吗  ?   要在任意位置制动吗?
如果这样,真不知道怎么弄啊 ?

网友:
通过蜗轮传动啊,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还是把你的装置画个简单的示意图上来吧,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
买个蜗轮蜗杆自锁减速器,在输入端加个把手。

网友:
其实可以把滚珠丝杠,改成可自锁的梯形丝杠,因为是手动的,梯形丝杠精度应该能达到。这样就简单多了。

网友:
如果速度不是很快的话,可以采用手轮弹性锁紧丝杠光轴部位,如图。
但因为是升降台,所以安全性值得顾虑。

网友:
丝杆螺母与平台连接,平台一侧安装导向柱,这样防止螺母旋转,平台自然就不会上下移动了,各位是否同意我的意见?

网友:
参考制动电机的制动结构,或汽车制动的抱刹原理!
自己设计一个制动结构,就OK了!

网友:
认为使用涡轮蜗杆减速比较好,还可以起到自锁的作用

网友:
丝杠安装电极,
不可能用手升降把
电极采用步进电极,带自锁  的

就可以了

网友:
推荐一本书<<滚珠丝杠副传动及自锁装置>>饶振刚 王勇卫编著,国防工业出版社,祥细介绍滚珠丝杠副的自锁装置,超星可读到

滚珠丝杠副传动及自锁装置

滚珠丝杠副传动及自锁装置

网友(点评):
求本书资源,谢谢朋友!

网友:
用梯形丝杠 , 如果用滚珠丝杠,你可以设计一块托板和丝杠连接, 托板横向,受力丝杠, 侧向加长定位 锁定. 粗心想的,随口说一下

楼主:
希望定位精度在5微米左右内,丝杆导程是2mm,升降 运动速度不快,升降台和上面的载物合计重量不会超过15kg,我设计时增加了配重,可以平衡一部分重力。
本来想用蜗轮蜗杆的减速的,但一个是精密蜗轮蜗杆不好找,另外蜗轮蜗杆锁紧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还有结构尺寸限制。
所以希望有没有办法直接在丝杆的光轴处增加一个机械锁紧装置,用螺杆只类锁紧。

楼主:
其实最想用步进电机控制丝杆转到,自锁就解决了,但科研经费有限,用步进电机的话,后面还要有驱动等,没法,领导步同意,我好郁闷啊。

网友:
与滑台连接一个连接件,上面加工出长孔,上面用螺栓将他与滑座 固定

网友(2008-05-23):
回复 网友A:

似乎这样自锁对精度影响很大...

网友(2008-07-01):
我觉得还是在导柱或者说滑槽处想法

我觉得还是在导柱或者说滑槽处想法
比较能达到精度
也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要求任意位置锁死吗?如果不要求我觉得可以在丝杠转动手轮上弄一圈孔,旁边搞个弹簧销,要锁死的时候,让弹簧销弹进去,丝杠就不能转了。销头做成扁的,不锁死的时候把销拉起来挂住就行了。

网友:
可以试试在丝杆螺母后附一个普通的梯形螺母,丝杆螺母上钻螺纹,梯形螺母钻通孔,配一个带把手螺钉,定位后旋紧螺钉夹紧两螺母间的螺纹进行锁紧

网友:
比较同意抱锁轴头的方式,利用保持调好的位置精度,若有空间安排可以在轴头镶一个大法兰,增大了锁紧半径自然能提供的锁紧扭矩也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