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料析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0):
定向结晶高温合金真空钎焊后进行渗铝,发现焊料在焊接部位四周析出,并堆积,请教原因,应如何避免?谢谢
!

网友:
定向结晶高温合金好象在涡扇上用的多,军工上的技术应该是最尖端技术.1楼的都要请教,可见是个难题.
 有没有高手露一手?

楼主:
这么问的确有点为难大家,但是我又不能介绍的太详细了,其实这个问题是第一次发生,所以有点找不着边,不过今天我找到了一点头绪,只要再试验一次,故障重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