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用二氧焊接,上面有坑---请教

楼主(2008-04-10):
请教!
  我今天用二氧焊接,上面有坑,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大部分是收弧时没有设置好。

网友:
最好传几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些模糊!
我的理解应是焊缝表面有气孔,如小虫子一般,是吧?
如果出现此类问题,还是气体保护不好,焊接手法也有问题。

网友:
不锈钢SUS420J2和钨钢焊接的时候,不锈钢靠近焊缝附近有砂孔出现,请问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怎样解决

网友:
检查CO2的压力!

网友(2008-08-11):
压力调好了吗?纯度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