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制一温箱,采用国产部件的温控---请教

楼主(2008-04-10):
大体如下:我想自制一温箱,采用电加热,温控部分所需要的部件清单及大体的价格,温度控制在20-50度,精度1度左右,我对电气方面的水平仅限于手工接线和用万用表的水平,因此最好选用成品的仪表,做些接线,焊接就可用最好,加热的功率约在2KW以内。

网友:
买个现成的温控器就可以了,接线很简单,如箱大的话要考虑好温度是否一致的问题,这就相对难点。

楼主:
传感器用什么型号,加热如何控制及接线。

楼主:
温控器、测温的传感器(热偶)的价格,及加热控制部如何,用普通继电器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哪种方案的价格低,最好有数据。

网友:
做这种箱子的应该不少,找现成的比较简单吧。。呵呵

不过正好前两天我也在找温度传感器,这是从一个公司的网站找到的。。
价格好像在500元以内,不清楚是单传感器还是包含一个显示器。。

网友:
买个现成的吧,很便宜的,比你自己做简单多了。

因为这个东西你得有以下几个要求:1,温度设定和显示,你要加热到多少度,现在是多少度;2,控制问题,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是难点,你得有一块单片机控制才行,还得有控制程序。

网友:
买个现成的温度控制器,选PT100热电阻做测温传感器的型号。网上一大把,自己选个厂商吧。

网友A:
“温度控制在20-50度,精度1度左右”你需要的温控器、测温的传感器(热偶)可以在五金电器商店很容易买到,型号很多的,只要是温控范围0至100摄氏度的数显式的(100-200元)均可。然后用温控器的控制触点控制一个10A的接触器(20多元)为加热管供电。接线图在温控器的说明书上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在20-50度,精度1度左右”你需要的温控器、测温的传感器(热偶)可以在五金电器商店很容易买到,型号很多的,只要是温控范围0至100摄氏度的数显式的(100-200元)均可。然后用温控器的控制触点控制一个10 ...

有这么简单?

楼主:
多谢各位的介绍,看来不是很难,难的是将想法变成实际的行动了。

网友:
记得里面加一个小风扇之类的,用于让空气温度比较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简单?

还有简单的办法,几十元买个锅炉用的电接点温度表,不用电源且温控精度较高,用其触点串联一个电阻(一角钱)控制双向可控硅(20A的十几元钱)或直接控制接触器为电热管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不太明白,能否给出一图,谢谢。

网友:
我传份温控器的说明书楼主看看。

如楼主有兴趣也可自制一个控制器,成本大约三四十元。

此温度控制电路,用黑白电视机内的负温度系数电阻作温度传感器,加热控制用双向可控硅,用于恒温箱、孵化器等。经使用证明其温度控制范围宽(10℃~60℃),精度高(正负误差0.1%),安装调试方便。显示温度就用玻璃温度计。
    电路如下图所示,220V交流电经R8降压,D1整流,C1滤波,DW稳压后,输出9V直流电为整机供电。工作温度由电位器RW设定,当环境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BG1导通,BG2截止,BG3导通,使RCA导通,电热丝通电加热。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RT阻值变小,最终导致BG3截止,RCA关断,加热丝停止工作。这样反复不断使温度稳定在设定值。
    RCA可根据加热丝功率的大小选用耐压400V及相应工作电流的双向可控硅。

楼主:
如获至宝,多谢谢楼上的 资料,我明天出去找一下材料看。如做完一定发一个照片回来,再次感谢。

网友:
小白菜友好!

你最好到南塔电子市去找一下,有很多种现成的温控器可供选择。
.
上传一个采用DS18B20“一线总线”式集成测温元件做的温控器。
此是用单片机做的,调节范围很宽,
测量温度范围为 -55°C~+125°C,
在-10~+85°C范围内,精度为±0.5°C
.
syw  080411---22.02
.

楼主:
多谢孙老师的资料,我今天去看一下。

网友:
ls的不要用单片机了,直接去买个现成的温控器就可以。因为单片机啥的要编程。你可能短时间内做不好。

网友:
我也说两句,很久以来我也想自制一个烘箱,只不过温度要求的高主要是用于烘烤电机定子、变压器等,我觉得要从以下几点考虑
1、体积大小
如果是制作孵化箱之类的话就要根据孵化需要来制定,要是烘烤设备元件就要考虑最大元件的体积;
2、保温
我看了一些烘箱其保温层是用的耐火土(用水加入一些纤维搅拌和成泥然后浇铸在保温层,自然风干或低温加热烘干,可以加大升温频率减小温升幅度烘干,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保温材料在加热过程中有裂纹),还有的保温材料用的是玻璃纤维。不好做的是烤箱(恒温箱)门的密封,温度不太高就用橡胶密封,太高的话就不好做了,如果要在门上加装视窗要使用钢化玻璃并且要在玻璃内侧加装钢丝网防护。
3、加热器
加热器的容量并不好选,因为要根据烤箱的容积、和需要的升温时间,以及待加热物的热量需求具体的计算我也不会,但是这些是要考虑的,加热器大的话加热时间就短,小就长 ,选择时尽量选大一点,加热器到是好找,国标的很多,也可以定制非标的。
4、加热器安装
我见过两种安装方式的:1、没有强制循环风就是没有风扇的,安装在烤箱的下部就是利用热气密度小气流向上来加热;2、有强制循环风的鼓风式烘箱,加热器和风扇安装在与门对应的一面,加热器分布在风扇的四周或者两边,其表面覆盖了一块薄钢板,薄钢板的中间留有风扇面积大小的进风孔(许多小孔,起到了防护的作用),钢板的四个边与烤箱的上下左右的四个壁有3到5厘米的距离,空气从进风口被吸入,吹到加热器上被加热的空气从四周吹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循环回路;要注意的是风机的风扇安装在烤箱内,因为电机的驱动端很长,电机安装在了箱外(箱内的温度不会影响电动机的正常工作),风机可以加装一个调速器可控硅时调压器),便于调整风速,也可以不加装。加热器安装是要注意接线处的连接还有要选用耐高温电缆和对电缆进行高温防护,主要是防止短路和漏电。
5、温控器及电气控制
温控器就买现成的就行包括了传感器(一般是pt100),价格低、精度高、安装方便、设定简单、显示方便,安装前仔细阅读说明书,按照说明书和接线图接线,要注意的是如果选择的加热器比较大就要考虑在温控器的输出继电器节点后面加一级接触器,就是将节点串联在电源和线圈之间(选择接触器时就按照功率计算电流,选择时可以选择大一点,注意线圈的电压与电源电压一致),如果继电器节点(接触器节点)选择小了就会出现触点粘连,到时就会温度一直上升直至达到饱和温度。
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

网友:
温控仪控制温度在一度以内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的烘箱内部温度的均匀性,如果设计不合理,内部加热不均匀的话那温控仪的显示就会和实际温度有较大的差别了。
国产的数字带pid控制的温控仪价格在150~200之间,能够满足要去
PT100热电阻25~100元不等
输出一定用固态继电器,价格在50~100元左右
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设置pid参数,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注意:烘箱内部温度一定要保证均匀,否则1度的控制精度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2008-09-13):
专业生产孵化温度控制器

我厂专业生产孵化温度控制器,详细请见我厂网站:http://www.hasldz.com   0517-83272739

网友:
加热器除了加散热风扇外,还应用钢板隔开,以免避免红外线直射目标

网友:
用热电偶的话,温度控制在1度是不现实的....最好在2度
电加热,要作成空气强制对流型...温度才均匀
建议看一下 传热学...
温控器用  松下电工的就好 价格480元
热电偶 选松下或则 欧姆龙

网友(2009-02-15):
买个知能型的控温表120元

网友:
这个东西,自己做不合算。因为外面的太便宜啦!这是我个人意见。

网友:
市面上很多现成的温控器

网友:
我建议您自己做,如果时间允许,中国人的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很好的,只是没有开发出来!

网友(2009-04-13):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啦~
建议找个专门做烤箱的做绝对精致而且实惠,
群翊 做烤箱就很不错,可以按照你的要求量身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