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轴能换吗?

楼主(2008-04-10):
请教!电机转子轴能换吗?如何操作?对电机有何影响?谢谢!!

楼主:
功率是一千瓦左右。

网友:
转子轴一般是铆接在转子铁芯上的。你要换就要用液压拉马拉下来以后再换,问题是换上去的轴是否跳动会偏大?还有是否安装上去以后会擦外壁?要是这两个不搞好,换下来问题就大了。
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换,如果是轴外径小了的话,可以拿轴到外面去镀硬铬,然后再磨出来,那样比换转子轴简单的多了,而且没有上述的问题。以上只供参考!

网友:
1KW一点问题也没有.让车工注意轴承台肩位置.车床精度不很高的话.一刀下来.搞好同心.用液压压入转子轴.
  换过若干的!

网友:
可以换的,刚刚还出了个图纸
控制好同轴度就好了
一般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换的,只要你的精度不是很高的话,注意控制同轴度就行了.

网友:
注意同心度呀!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主要是轴上有一段蜗杆磨损了,只有换轴了。看了大家的回复我有数了。

网友:
我是修电动机的,我们这里22KW的电动机都过换轴的.原因是断了或者弯曲扫膛了.不过是先把一头贴到转子那里距下来,在上车床钻哪个轴的孔,车大到剩很少要穿了,然后在打出去,车根新轴,压进去,公差搭盖在7丝---15丝之间,

网友:
精车的时候,两头顶起来车,记得轴要调质,先粗车,在调质,在精车

网友:
换转子轴是可以的,保证同轴度、装配后定转子的气隙以及铁芯的相对位置。对加工好的转子最好校核以下动平衡。特别是变频场合。

网友(2009-01-15):
专业生产各型号动平衡机

常熟市常联平衡机厂是设计、制造动平衡机的专业厂商。位于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国家历史名城—江苏常熟,东距上海80公里;南接昆山、苏州;西连无锡、江阴;西北与张家港接壤,交通便利。

我厂主要产品有:圈带传动平衡机、万向节传动平衡机、立式平衡机、自驱动平衡机、空调风叶专用平衡机、传动轴平衡机等。应用领域包括:风机、电机、电动工具、冶金、轻纺制造、造纸机械等。

我厂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齐全,从而为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提供了有力保证。欢迎广大客户垂询、参观!

我公司生产的平衡机上安装的测力传感器均采用压电陶瓷传感器,具有体积小、灵敏度高、不易损坏等优点。测速传感器采用进口红外线光线传感器,灵敏度高,使用方便,抗干扰性好。

电测箱具有以下优点:
1测量系统采用先进的数字和模拟电路组成的单片机测量系统;
2操作界面显示直观,通过数字同步显示不平衡量值、角度值;
3人性化设计的操作界面,简单方便,操作人员无需接受专门培训,即学即会;
4三级电子滤波及数字化处理,使测量值准确稳定;
5测量结果自动锁定;
联系人:王建平   电话:0512-52397285
手机:13795498305

网址:http:www.clphj.cn

网友:
注意小功率电机换轴的程序1,压出转轴检查铁心内孔尺寸,选好配合公差.2,车磨轴上的铁心挡尺寸,其它挡留加工余量,3,加热后压入铁心,4,冷却后上车床校正加工其它尺寸

网友:
可以换,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是搞电机及其控制的。

网友:
1KW?小马达,买过新的,几百元,目前人工一天也要1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