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C1/2具体尺寸是多少?求助

楼主(2008-04-10):
各位请问一下圆锥内螺纹RC1/2具体尺寸是多少啊?

楼主(2008-12-03):
R:是英制一般密封锥管外螺纹
Rc:是英制一般密封锥管内螺纹;
Rc1/2 的牙数为14,基准平面内大径为20.955,中径为19.793,小径为18.631,单位mm;
Rc1/4 的牙数为19,基准平面内大径为13.157,中径为12.301,小径为111.445,单位mm;
R1/4 与`Rc1/4的牙数和尺寸一样;

pt1/4:日本的平行管螺纹;大径为13.157

网友:
Rc:是英制一般密封锥管内螺纹;
Rc1/2 的牙数为14,基准平面内大径为20.955,中径为19.793,小径为18.631,单位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