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攻丝机,主要用来攻不锈钢!

楼主(2008-04-10):
想买机械咨询的是应该在这里吧!?
想买台攻丝机,主要用来攻不锈钢!1mm-2mm的板,m3-m5的牙,有翻边!
要求要非常稳定,价格要五千以下,大家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网友:
买杭州西湖的呀。。。

网友:
五千足够了!可以买2~3个杭州西湖的了

网友:
不过说老实话,前几年我就是看到便宜,买了一台,但是很不好操作,员工都不喜欢用,后来花10多倍的价格,买了一台油压的。

楼主:
用过西湖的,也不是很好,
攻丝机不稳定,同心度不好的话钻头易摆,
一摆丝攻就断,我们现在有五台攻丝机都是这样不好用!
要买台比较好的!

网友:
买气动攻丝机,价格虽然高点,但效率很高,工时省了是最大的节约

网友:
老大们,是攻丝机,5000能买2-3个????

网友A(2008-05-13):
好用吗?单位用过,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国产的西湖和金丰是最常用算好的攻丝机品牌了,西湖的稍微贵一点。但是攻丝机先不说,先说说薄板攻牙,1~2MM的板给你攻到丝出来也不够结实的,有钟叫“热溶钻头”和“热溶丝锥”的刃具,靠摩擦生热,强行用刀具将钢板磨溶穿,最好的地方是会在1MM的板融化出一个几MM高度的孔(融化的内孔会形成很厚很深的“毛刺”),再摩擦出生热溶成罗纹,最终你可以在一个1MM的钢板上得到一个3MM深的内罗纹,我也是在去年机床展销会才见过这东西。

引用 网友A:
好用吗?单位用过,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
我在机床展销会也见过“热溶钻头”这东西,它的功用只是將打孔和翻边工序一次完成。但因高温摩擦関係,材料表面变得紫紫籃籃的,很不好看。另展銷商示範加工螺纹時,也是用切削和挤压的方法,并沒有"摩擦出生热溶成罗纹"這回事。

网友:
攻不锈钢,累死了。

网友(2008-08-03):
还是要看性价比,不能图价格低,既然是为了生产,那就要设备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网友:
不错

钻床不是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