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的机床都要设计夹具吗

楼主(2008-04-11):
我想请问一般上数控的零件都要专门设计夹具吗?一般大概多少钱?不用通用夹具
比如分度头圆盘什么的是不是因为可以减少装夹次数还是什么其它的?谢谢!

网友:
上数孔的零件不一定都要专门的夹具。
专用夹具的作用归纳起来就两个:1、提高效率2、提高精度
至于费用要看复杂程度,要求精度,实现的功能,使用的材料等情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