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铝合金件7级或8级精度的孔(大批量),用镗刀或铰刀哪个更好些?

楼主(2008-04-11):
加工铝合金件7级或8级精度的孔(大批量)孔径10-16深度10左右,用镗刀或铰刀哪个更好些?本人原来都使用镗刀,但镗刀价格都比较高,也试用过铰刀但尺寸不稳定且每次换刀都要调整很长时间,估计是刀柄不好,但不知道用什么刀柄好?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
在设备.工艺工装都正常的情况下,建议你采用铰刀,其质量与效率相对要高一些。

网友:
铰刀好,铝还比较好铰。

楼主:
那夹持铰刀用什么刀柄好些?加工中心刀柄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机床啊??
BT刀柄,有专门卡锥尾钻头或者绞刀的.上,下就跟钻床一样的,很痛快的
精度也很高
自己做的,是坚决不够精度的.

网友:
7级公差的10-16的孔,用PCD铰刀,液压刀柄。好的PCD铰刀的寿命是2-3万件;如果是8级公差,可以用PCD铰刀,也可以用硬质合金铰刀,刀柄都用液压的。

游客

网友(2012-03-27):
对,精度高的铰刀,这么小的直径,个人也认为用液压刀柄配合装夹会好很多。液压刀柄装夹精度高,孔的加工精度和刀具寿命都有一定的提高。

网友(2008-04-13):
养猪版主的推荐是很好的,楼主用过可要回复一下哟!

网友:
如果孔不是太大还是用铰刀好。

网友A:
我推荐镗刀!位置度好,我的镗刀卖给客户作20S6的孔,配10个金刚石的刀片!到现在快3年了,就没有再来买过,年产55W件啊!郁闷啊!
在说下去就要算我做广告了!楼主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镗刀!位置度好,我的镗刀卖给客户作20S6的孔,配10个金刚石的刀片!到现在快3年了,就没有再来买过,年产55W件啊!郁闷啊!
在说下去就要算我做广告了!楼主可以直接联系我!

不要动不动就说“可以联系我”。

1,镗刀的效率比铰刀低,产量越大越会选择铰刀;
2,楼主要加工的孔都是直径10-16的,用铰刀正好;
3,年产55万件,快3年的话也就是约150万件。你家用的是外太空的材料做的刀片啊?不然怎么可能每个刀片做15-20万件呢?
4,楼主所要加工的孔的公差都是7级或8级,PCD铰刀和硬质合金铰刀完全可以满足要求,位置度也不会有问题。

告诉你一个秘密,知道为什么你的客户快3年了还没有来找你了吗?那是因为他2005年下半年以后就一直在买别家的刀片。嘿嘿!

网友:
我厂有一把铰刀加工球铁360000个孔的记录。也是14的孔。

网友A(2008-06-02):
谢谢楼主提醒,也借你吉言,巧了,上周客户突然和我们联系了,要订备刀片,不过我的信息有点不同!他们前面两年的产量一直没有到设计指标,去年才开始大量做,所以现在又来订了。其实肯娜做这类的孔没有很好的办法啊,你们在这样6-7级孔加工的方案中,一般都是由我们来做,不过去年刚买了个英国小公司,也可以做些高精度的枪铰,你可以看看肯娜在大众二厂,通用,还有无锡锡柴等项目上镗刀类都使用的谁家的产品,就知道我们是哪家了!还有去年神龙变速箱上还有我们的镗刀呢!嘿嘿,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我感觉:
镗孔刀应用于底孔有变化的状态,比如孔的圆度、圆柱度不稳定的时候。
铰刀用于底孔的圆度圆柱度较为稳定的状况好些。铰刀对装夹的要求要高很多,而镗刀稳定、调整可靠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醒,也借你吉言,巧了,上周客户突然和我们联系了,要订备刀片,不过我的信息有点不同!他们前面两年的产量一直没有到设计指标,去年才开始大量做,所以现在又来订了。其实肯娜做这类的孔没有很好的办法啊 ...

肯纳对6-7级的孔没有很好的办法,这种说法真的很好笑啊。不要说肯纳了,很多国内厂家都已经可以做了!就在上个月,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一把刀具上的刀片被ZT(公司拼音首字母,一家国内厂家)的刀片替换了。
我知道你是哪家公司的,我也一直很尊敬贵公司的产品,而且我本人也与贵公司的很多人有着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不认同你的某些说法。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互相攻击对谁都没什么好处。毕竟我们两家公司以后还有很多合作机会,不要伤了彼此的感情。

网友:
7-8级的孔精度不是很高,
8级用双刃带直槽钻可以满足,加工效率高了,寿命也能达到100多米(保守),
7级的用硬纸合金绞刀可以了,铰刀不稳定那是不对的,只是你没找到好的铰刀
加工铝合金刀具不要带涂层,涂层也有个公差控制的 。抛光就好,
至于刀柄用液压刀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猪版很逗的,那个卖刀的气死了,哈哈

网友:
不错,谢谢了,太感谢了

网友(2008-07-04):
个人觉得大批量生产的话,绞刀是第一选择。前面猪斑说的很对,不过我再强调一点,如果用绞刀,肯定不能再用一般的弹簧夹头刀柄了或者高精度弹簧刀柄了,扳来板去的也容易丧失精度的,最起码要用液压刀柄,最好上热套刀柄。而且刀柄的精度要好,也就是锥柄部分精度好,最好找大厂的产品,千万别贪图这刀柄的便宜,不然,孔的质量稳定性是没办法保证的

网友:
热套刀柄的确很好,但需要一套加热装置,售价一般在6万人民币以上,小厂可能不会考虑了。

网友:
质量是生命,安全是起点!

网友:
个人觉得加工中心用BT40-CTA的刀柄装卡铰刀就可以达到精度,我们的加工零件精度和你们的差不多,应该没有问题的,还有,铰刀的圆跳在0.01以内,刀柄要切记选用好点的,这样,才能保证加工精度。转速一般几百就行,进给100左右就可以了,具体数值听听加工的时候声音再定,个人愚见,见笑了

网友:
铰刀的装夹精度会影响加工精度和刀具的寿命,量大的建议采用液压的。
楼主用 的是什么?应该加工产品了吧?效果如何?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精度较高的装夹刀柄与夹头,然后选择硬质合金加涂层的绞刀(适合加工铝的那种什么来着的涂层型号,一时给忘了)。应该会达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
铰刀加工精度效镗刀好,特别是圆度,

网友:
铰刀加工真圆度肯定比镗刀好。

网友:
在铰刀和镗刀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镗刀加工的圆度多数时候是优于铰刀的,有时候可以达到0.003左右;铰刀受底孔影响比较大,不能纠正位置度;镗刀一般会让刀,但余量、参数及动平衡好的时候,影响比较小。

网友(2009-10-06):
焊接金刚石多刃铰刀,价格便宜,质量有保证,进口国产都可以做,切削参数只要不乱搞怎么也比镗刀便宜50%

网友:
养猪东篱下说的很好,顶一个

网友:
百家 争鸣
好看  学习了

网友:
建议 用铰刀  。。。。

网友:
当然是铰刀啊!!!

网友:
用铰刀效率要高些

网友:
楼上很幽默啊,哈哈

网友(2009-11-06):
用PCD铰刀,液压刀柄

网友:
用PCD铰刀,液压刀柄
普通刀柄应该也可以了

网友(2010-01-19):
我也同意用铰刀。小孔铰刀还是好用的

网友(2012-05-13):
引用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说“可以联系我”。

1,镗刀的效率比铰刀低,产量越大越会选择铰刀;

兄弟你这话有点毒辣呀

网友:
采用整体硬质合金螺旋铰刀就可以了
在保证光洁度的前提下,这个种铰刀可以提高进给
刀具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镗刀!位置度好,我的镗刀卖给客户作20S6的孔,配10个金刚石的刀片!到现在快3年了,就没有再来买过, ...

几乎没可信度   1个刀片用20万件。。。。

网友:
噢   这个可以算技术贴了

网友:
7级公差的10-16的孔,用PCD铰刀,液压刀柄。好的PCD铰刀的寿命是2-3万件;如果是8级公差,可以用PCD铰刀,也可以用硬质合金铰刀,刀柄都用液压的。

同意楼上的建议!正确的建议!我们应该是同行!您的经验更丰富!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镗刀!位置度好,我的镗刀卖给客户作20S6的孔,配10个金刚石的刀片!到现在快3年了,就没有再来买过, ...

帝诺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专注PCD成型刀具制作,qq474281025

网友:
其实小孔铰刀还是方便,尺寸好保证,但是就是怕工艺孔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
感觉好久的帖子,小手一抖,积分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