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0Cr热处理出现怪问题

楼主(2008-04-11):
我们有件产品材质:40Cr,在热处理时淬火后洛氏硬度:63~65,但回火后洛氏硬度下降为:7~8,经查化学成份是符合标准。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钢材回火是为了解决淬火时产生的应力和原子结构,回火温度和时间很重要,好好学习吧。热 处理厂家对这比较清楚,多问就明白了。

网友(2008-07-19):
40Cr热处理工艺为淬火,加热温度830,油冷,马氏体组织
1 T/ m1 ^# ]9 `                 回火,加热温度520,水冷,防止第二类回火脆性。1 g2 h9 W' O5 K$ f
调质后金相组织为回火索氏体,不允许有铁素体出现,否则会降低强度。

网友(2008-09-06):
有那么小吗?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40GR830淬氢氧化钠后,180回火后的金相组织是什么啊,硬度5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