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后表面掉色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1):
我把零件做好后,表面上好色后,再组装起来,开始各个零件表面的颜色都还有,但是做到后来爆炸开后,部分零件表面的颜色就掉了,查看颜色管理,颜色的信息都还有,但是就是显示不出来,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怎么让颜色显示出来?

网友:
SW的颜色很是复杂,有实体上色,有表面上色,在装配里面还可以继续单独上色,不过这个颜色优先级别高于零件单独上色,又分了实体和表面。好好分析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