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布孔的标注方法---请教

楼主(2008-04-11):
如图,是不是都不是正确的?
注明,一般说来,基准线在中心。
但这个要求不严,所以以两边为基准都行。
哪个标注方法好一点?有没有更简洁的标注方法?

网友A:
应该是 把第一种的800标注换成4x200(=800)就是正确的了

楼主:
是国标吗?
应该是把第二种换成楼上的吧,如果是第一种,则下面那个200还需要标吗?

网友:
应该是第二种吧,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2楼说的对2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把第一种的800标注换成4x200(=800)就是正确的了

谢谢!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不知道谁对
但我这里都是按2#说的那样标

网友:
标出孔距200一次,标5XΦ直径
绝对符合国标

网友:
支持2楼,
设计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
根据我学的知识,我也支持2楼的。

网友(2009-12-10):
很简单的问题阿,

网友:
支持二楼,200为保证尺寸,800为间接保持

网友:
应该是 把第一种的800标注换成4x200(=800)就是正确的了
引用 网友A:

网友:
2楼的对,不过你这个是以中间为基准的,这样标也不完全对,要么是分成两段标,从中间往两边标出200,要么就按最后面的,所有间距都标出来。
从一边标出来体现不出哪是基准的。

网友:
16楼所示本人赞同
还应同时给出第一孔的尺寸标注

楼主所写三个图例
第二个不论(应该是没见过这样标的)
第三个标注方法是最容易造成加工误差的 所以一定不要这样标

网友:
看看机械制图的标准吧

网友:
第一种改成 4x200=800

网友:
同意16楼的

网友(2010-08-10):
应该是二楼所诉的方法进行标注。

网友:
这种标注我也标的不是很规范,总觉得图纸能交流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为什么没有中心线呢?您的帖子长度符合要求

网友:
第一种在800后加(200x4)

网友:
同意16楼的标注方法   。。。。

网友:
第二种是最正确的    最合理的,这样可以避免积累位差产生导致的最远处的孔的位置度,如果不是四个,而是四百个呢,怎么标,自由公差一个差0.2毫米,积累下来,最后一个孔的位置就差了80毫米,对不?

网友:
是国标吗?
应该是把第二种换成楼上的吧,如果是第一种,则下面那个200还需要标吗?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200還是要標示!

网友:
二楼的说法是对的,是国家的标准

网友:
16楼的标注是完全正确的,不会引起争议。左边第一个孔是尺寸的起始点,也就是基准。

网友:
2楼正解!不清楚,可以看下《机械制图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
感觉是  错了哈  支持  不过是否还有更标准的哈

网友:
2楼说的应该是用的最多的

网友(2010-10-15):
同意2楼的说法,我们这都是这样标注的!

网友:
标出孔距200一次,标5XΦ直径
绝对符合国标
引用 网友C:

    是标(5XΦ80)吧~!

网友:
二楼的是正确的,不用争辩

网友:
2楼说的对,第三种标注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三个标注都不对,你学校老师怎么教的啊?
均布孔的标注有好几个标注方法,平面均布。中心均布。局部均布等

网友:
2楼的完全正确!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对的

网友:
二楼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标的。

网友:
第二种是对的,支持,刚刚标注过,呵呵
!!!!

网友:
2楼说的对2楼说的对
支持2楼,3 D/ W8 Z- n( f$ g
设计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
首先是孔就要加中心线,然后用第二种方法标注,如果你的孔在工件上是中心对称的,那么中心孔的中心线还要作为工件中心线。

网友(2011-05-26):
谢谢  学习了 正好用到  ~~~~~

网友:
关键是要看基准在哪里

网友:
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
我也感觉 2#的对  哦   呵呵

网友:
我一般按二楼的标注方法

网友:
2楼正确

网友(2011-10-12):
第二种是正确的,凑足字数

网友(2018-05-02):
用第二种,大家看图更直观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