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1):
用45#车出外圆50/内孔30的套如果用氧焊加热
(1)内孔可以扩大多少?外圆会扩大吗?(有公式吗?)
(2)氧焊最高可以到多少度?有没有什么什么明显的规定什么样的火大概到多少度?
(3)为什么加热的时候内孔会向外扩大而不会向里扩?

网友:
你查一下手册,有金属线性热膨胀系数,就是来算这个的。手册里都有的

增加的长度 L = 线胀系数x(L1(t2-t1))
系数
t2-t1 是温度差
L1是原来的长度
钢材的系数一般是 (10~20)x10的负6次方 (K 温度单位)

为什么不向内, 因为是线性膨胀。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是个圆环,就把圆环切开,这样,膨胀的时候就是沿着周长的方向膨胀。周长大了,内孔也就大了。

不知道你加热是为了什么目的,如果是偶尔用于过盈装配,我觉得还不如使用蜂窝煤炉子。因为气焊不容易加热均匀。
批量的话,一般我们用电炉子。

网友:
(3)为什么加热的时候内孔会向外扩大而不会向里扩?
薄壁零件热套加热,内外径扩大
厚壁零件,例40厚(200*200)的钢板上中间有个φ20的孔,加热后孔径变小

网友A:
能淬透的薄壁件,组织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涨,相反不能淬透的以热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淬透的薄壁件,组织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涨,相反不能淬透的以热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缩

又学了新知识了 。之前还确实没想过这个

网友(2018-09-25):
引用 网友A:
能淬透的薄壁件,组织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涨,相反不能淬透的以热应力为主导应力,内孔缩

请问,在轴受热后,轴上的键槽尺寸是变大还是变小呢?

网友:
正常零件进行整体均匀加热都是会出现线性尺寸加长的情况,具体的变动量是根据金属热变形量进行计算,但是如果是不规则零件在进行局部加热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其他的情况,主要是由于零件的不规则导致的,这种情况就很难说了,有些内应力比较大的有可能会因为内应力的消失出现收缩的现象,这些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