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加工一批光轴外圆,加工后发现有下图误差。不理解-求教!

楼主(2008-04-11):
在加工一批光轴的外圆,加工后经度量竟然发现了整批工件有下列几何形状误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楼上的肯定不对!

网友:
从图中看  除3号以外 都是用双顶尖加工的  如果存在围座偏心现象  只会出现第1  第3 现象  而不会在同一批工件中出现4中不同的几何变形  从1   3  看属于锥度变形  属于尾座不再中心点造成  从2  4  看属于轴类零件过长 或者是刀具不合适造成的让刀和吃刀现象  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找找原因
     1  中拖板夹条是否过松  导致的中拖板随走刀抖动或变形
     2  大拖板与走刀箱的螺丝是否松动  或者是光杠  丝杠有抖动现象
     3  不知你所加工的轴类是否过长 造成吃刀过程中的让刀  或吃刀现象
     4   刀架的不稳定  锁不紧
  如果在一台机床出现的这种现象 应该属于机床的原因 如果在几台机床出现的这种现象 应该再考虑下材质问题

网友:
学习了,如果是数控车床中加工的呢?是否和丝杠的精度,刀具的补偿有关系?

网友:
单单从传动和结构来说  数控车床并没有脱离普通车床的结构和运动原理  他所增加的只是各轴的伺服电机以及刀架自动转位换刀机构和控制系统  一般的数控车床也都有大  中拖板 。所以工件在数控车床上也会犯普通车床所犯的错误  关键是看操作工的技术和对车床的了解程度 干过几年普通车工的再来学习数控车床就会得心应手的解决很多加工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
1图,查尾座是否有偏心现象,中拖板镶条是否间隙过大引起加工过程中让刀,查刀架是否锁紧,查加工余量是否合理,查光杆是否变形,查大拖板和床身导轨的间隙以及磨损
2图,查刀尖高度是否与工件中心对齐,查大拖板和床身导轨的间隙以及磨损
3图,查尾座是否偏心,查是否有扎刀情况,查光杆是否变形,查大拖板和床身导轨的间隙以及磨损
4图,查加工余量是否合理,查中拖板镶条间隙,查刀架是否能锁紧,查大拖板和床身导轨的间隙以及磨损

网友:
提问4楼,
2图你查丝杆干什么?这是光轴加工,丝杆在车床上是起什么作用???这是连学徒也应该知道的答案吧

网友:
没有用过数控吗  数控有没有光杠   即使是普车  没有见过丝杠在光杠传动中的带动中出现的抖动现象吗  再有  我是依照问题可能出现的大小来让他依次检查  呵呵 老兄   看东西细一些    我并没有想你一样表明一图  二图   而是问题有可能出现的1 2 3 4

网友:
图一是两顶针偏心;
图二图四应该是刀具原因;
图三应该是刀具让刀!

网友(2009-02-14):
我觉得老崔师傅的回答很完美。。。。。支持

网友:
你们高!
什么条件都没有,也能给设备、刀具看病。

网友:
弄一个跟刀架,加工时保持轴的刚性呢
隐约记得原来教科书里面看到过这些图,不过病因早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