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代号为5083铝合金的相关知识

楼主(2008-04-11):
各位大虾,谁能帮忙提供一些关于5083铝合金的相关知识,比如塑性.延伸.熔点抗拉强度等等.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谁能帮忙提供一些关于5083铝合金的相关知识,比如塑性.延伸.熔点抗拉强度等等.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铝合金5083
铝合金5083是常用于海洋,其他应用领域包括汽车,铁路,建筑和道路施工和机械设备等。
铝合金5083 ,具有很好的焊接能力和耐腐蚀性能。
5083 Alloy Data Sheet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ming
Machining
Welding
Brazing/Soldering
Protective Anodising
Aesthetic Anodising
Temper
Restrict Min N/mm
Stress Min N/mm
Good
Good
Good
Not Suitable
Good
Good
0
125
275

Chemical Composition EN AW-5083
Si
0.40
Fe
0.40
Cu
0.10
Mn
0.40-1.0
Mg
4.0-4.9
Cr
0.05-0.25
Zn
0.25
Ti
0.15
Others (each)
0.05
Others (total)
0.15
Aluminium
Remai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