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机可否变频控制?

楼主(2008-04-11):
单相异步电机可否变频控制?比如一个80W的鼓风机,可否变频改变转速以改变风量,变频对电机有无特殊要求?谢谢解答。

网友:
单相电阻式电机可以变频调速,电容式电机在低于50Hz电源工作时功率下降,电容容量会不匹配,不能使用变频器调速。我们常见的变频空调的压缩机电机是三相交流电机,单相220V交流电经变频器变为三相交流电后变频调速电动机。
不过楼主的80W鼓风机好像没有必要使用变频器调速。可直接使用吊扇的调速器降压调速。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我们是想做个实验,通过改变鼓风机的转速实现风量调节,后续实验设备要求如此。以前只了解变频可以实现无极调速,听版主解答,看来用调速器降压调速更可取了,该方法应该也能实现无极调速吧?不知有没有单相电阻式电机带动的鼓风机?啰唆很多,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
旗手社友你好

    如使用降压调速,单相电容式电机也是可以实现无极调速。可到电气店买个旋钮式暗盒吊扇开关即可。但其不能使单相电机工作在较低转速。(较大功率的单相电机不可以使用降压调速,否则电机会因发热损坏)
    对于工业风机调速有比较成熟的变频调速方案,也有风机调速专用的变频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我在飞大侠的指点!

网友(2008-05-27):
用调压器做单相电机的调速是可以,但这只适合轻载,对负载梢大一点的效果根本不明显,不是转速看不出明显变化,就是电机不转,所以如果对调速的要求比较高的话,利索一点,换三相电机和变频器吧!更省心!

网友:
当然如换成三相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就最好。但有很多场合很多设备配套的都是单相电机,这种设备又不是单单将单相电机换成三相电机就可以的。象楼主想要调速的鼓风机,几乎没有配三相电机的(或者说没有安装规格一致的三相电机可替换),而这些设备用调压器来调速效果并不好,局限太多。
有专门用于单相电机调速的单相输入单相输出专用变频器。效果几乎与三相电机的变频调速一样,
可用RS485通讯控制,也可以用0-10V/4-20mA模拟信号控制,或者键盘或者电位器控制。象楼主那样的应用场合很多,并且是早就批量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相异步电机可否变频控制?比如一个80W的鼓风机,可否变频改变转速以改变风量,变频对电机有无特殊要求?谢谢解答。

这是一款美国公司生产的单相电机变频器,请注意:它是单相输入单相输出的变频器!而不是我们常见的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单相变频器哦。

网友(2008-12-21):
至我要飞高人

是啊,我现在也有一个单相220v的异步电动机,功率为370w,转速为1400转的,请问用什么方法调速好,能不能直接用风扇的调速器来调速啊,比较急啊,

请问我能不能用高人以下的方法啊?
”旗手社友你好

    如使用降压调速,单相电容式电机也是可以实现无极调速。可到电气店买个旋钮式暗盒吊扇开关即可。但其不能使单相电机工作在较低转速。(较大功率的单相电机不可以使用降压调速,否则电机会因发热损坏)“

网友:
至我要飞高人

请问高人,是不是直接将“旋钮式暗盒吊扇开关”与“单相异步电动机”串联即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旋钮式暗盒吊扇开关的允许电流小于你电机的工作电流,直接串联会损坏吊扇开关.建议使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2009-02-13):
单项电机建议使用变频电机,如果是使用普通电机在频率超过50HZ后容易发热。

网友:
学习了,这方面我正想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