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和普通冲床相比优势在哪?

楼主(2008-04-11):
如题,请问什么情况下一般用数控冲床加工设备比用普通冲床好,谢谢

网友:
做首辦, 小批量, 或產品常要更新改動設計的鈑金件

网友:
楼主你问的是两个问题!

网友:
1做首辦, 小批量, 或產品常要更新改動設計的鈑金件
2大件,较大较长的,普通冲床无法加工的。
3多件可一次冲裁几百小件,无需在剪板====

网友:
做非标件,用数冲 就比较方便啊, 这个还不清楚么?
晕死.,
  哈哈.
   以前就是做NCT 的,台弯的设备.,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太怪了,自动化和手工哪个好?

网友(2008-05-26):
其实,主要看你做什么产品了,还有你做的量大小.如果你做的是同一类的产品,并且量也很大,那还是数控的好一些,因为你要考虑一个成本的回收问题,量小了,投资回收来,普通冲床就有优势了,量大,使用数控冲床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了:一 效率高,二 人工少了,三 材料也能节省很多.如果是板材,用一般的数控冲床,也就是普通冲床+送料机那种就可以了,投入成本低,回收快:如果产品花样多,换模具频繁,那就要考虑使用砖塔冲了,不过砖塔冲价格高,不过它可以做简易数控冲床不能做的,当然加工费也高一些了.呵呵,一点拙见,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386085926,电话13476130340